[技术问答] 在单电源下使用运放,虚拟地是直接分压电阻合适,还是用运放输出的合适

楼主(2024-06-21):
要做一个信号采集,需要对弱信号放大,那么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需要一个虚拟地,就是0.5Vcc,那么这个地我是直接电阻分压好呢,还是用运放跟随一下输出后再用好呢?
这是用运放跟随一下的效果。

另外手册推荐的还有一个直接用电阻分压的
因为是集成的双运放,我只需要用一个,我要不要用其中一个跟随一下,这样是不是虚拟地会更稳?

网友A:
貌似都没问题。

楼主:
是的,发现没啥区别。

网友B:
电阻分压的效果是不是比较稳定呢

网友C:
没看明白第一个为什么是虚拟地呢

网友D:
所谓的合适和不合适 是针对哪方面说的呢

网友E:
可以看看在有干扰信号的情况下的两种连接方式的表现

网友F:
在单电源供电下会不会存在死区的现象呢

网友G:
这两种情况肯定是对应于不同的场合来使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第一个为什么是虚拟地呢

输出0.5Vcc啊,中间电压称为虚拟地。

网友A:
如果是双运放的芯片,用这个图是非常好的,第一个运放单元可以提供具备驱动能力的虚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