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5333使用J-LINK问题咨询

楼主(2024-06-21):
项目买了MM32F5333的开发板,准备使用MM32F5333 搭配J-LINK,下载官方例程后,看到readme里面有说明,官方例程都是使用MM32-LINK烧录,如果要使用JLINK需要修改plantform.c,但是如何修改没有相关说明,请问这个文件需要如何修改?还是不修改也能适配J-LINK呢?

网友A:
首先确认 J-Link 是否支持 MM32F5333

网友A:
如果 J-Link 支持通过 SWD 或 JTAG 直接与 MM32F5333 通信,并且不需要特定的初始化或调试器协议,那么你可能不需要修改任何代码。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充分利用 J-Link 的功能(如断点、单步执行、变量查看等),你可能需要进行一些配置或代码修改。

网友B:
修改调试器接口

网友C:
启动文件与 J-Link 是否兼容。

网友D:
在 IDE(如 Keil, IAR, STM32CubeIDE 等)中,你需要更新项目的调试器设置,以使用 J-Link 而不是 MM32-LINK。

网友E:
jlink有这个型号不

网友F:
从官方查找指导文件

网友G:
这个文件不会自动更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