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5333 keil编译报错

楼主(2024-06-21):
在官网下载了keil pack包,安装时报错了,如附图。
然后打开官网提供的例程直接编译也报错,请问有人遇到过吗?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安装最新的MDK社区版,keil社区版下载地址:https://www.keil.arm.com/mdk-community/

https://armkeil.blob.core.windows.net/eval/MDK540.exe

楼主:
统一回复该问题解决方案:实测是要升级MDK版本大于等于5.37版本,这个问题灵动官网一点都没提确实不应该,不过这也是国产芯片的一个通病了,相比stm32缺乏完善的文档和技术支持,坑只能自己慢慢趟了。

网友B:
所有的头文件(.h 文件)是否都被正确包含

网友C:
检查启动文件(startup_mm32f5333.s 或类似文件)是否正确无误,并且与你的硬件和编译器版本兼容。

网友D:
检查Keil的编译器设置,确保它们与你的硬件和代码要求相匹配。例如,检查是否选择了正确的目标处理器(MM32F5333)、优化级别、编译模式(Release或Debug)等。

网友E:
更新Keil和工具链

网友F:
软件版本太低了吗?

网友G:
那就换个安装包重新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