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030读取DS18B20实在搞不定了。哪位有代码参考下呀

楼主(2024-06-21):
hc32f030读取DS18B20实在搞不定了。哪位有代码参考下呀   ,,我这HC005读取正常,030读取异常,有搞过030读取18B20的支援下呀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时序,不过最好用逻辑分析仪 自带的单总线来看时序 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B:
这有个写好的库,改一下宏定义就能用https://bbs.21ic.com/icview-3383896-1-1.html

网友C(2024-08-28):
选择DMA中断类型为:数据块传输完成中断

网友D:
试试逻辑分析仪试试呗,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E:
这种不就是一个时序吗?你对照时序试试

网友F:
网上有很多关于DS18B20的例程的,然后你移植过来,调整一下时序就好了

网友G:
这种参考也没多大意义,因为你的MCU和别人的MCU也不一样

网友H:
其实就是时序不对,跟你主频啥的有关系

网友I:
你用delay试试吧,多调一下时序试试

网友J:
我觉得你用逻辑分析仪就行,这种很简单,对照手册来调试就行

网友K:
把你代码发出来看看,并且把你时序发出来看看

网友L:
一般单总线的话,你就直接调整时序不就行了吗

网友M:
代码都是通用的啦,你030和050的主频估计不一样,你配置主频一样试试,或者等比例的调整delay试试

网友N(2024-09-29):
网上代码太多了

网友O:
HC005读取正常,030读取异常

网友P:
由于DS18B20使用1-Wire(单总线)通信协议,需要精确控制时序。

网友Q:
DS18B20使用单总线协议进行通信,这意味着所有的数据和命令都是通过一条线进行传输的。因此,精确的时序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R:
编写函数来执行复位脉冲、写位、读位等操作。
发送正确的ROM指令和功能指令给DS18B20,例如跳过ROM指令(0xCC)和转换温度指令(0x44)。

网友S:
DS18B20对时序有严格要求,需要使用定时器延时获得微秒级的延时函数。
在写操作中,总线拉低的时间和释放总线的时间需要精确控制。

网友T:
给 DS18B20 提供稳定的电源。如果使用寄生电源模式(从数据线上获取电源),要确保总线上的上拉电阻合适(通常为 4.7kΩ 左右),并且总线上的设备数量和负载情况不会影响电源供应。如果使用外部电源,要确保电源电压在 DS18B20 的工作电压范围内(一般为 3 - 5.5V),同时正确连接 DS18B20 的 VDD 和 GND 引脚。

网友U:
如果使用外部上拉电阻,通常在DQ线上串联一个4.7kΩ至10kΩ的电阻到VCC。

网友V:
DS18B20有特定的ROM命令和功能命令。ROM命令用于识别DS18B20的唯一序列号,功能命令用于执行特定的操作,如启动温度转换。

网友W:
DS18B20的通信协议要求严格的时序控制,包括写0、写1、读0和读1等操作。
在写操作时,写0和写1的区别在于低电平保持的时间不同。写0需要保持低电平60~120微秒,而写1则是拉低后迅速释放(拉低时间大于1微秒,然后在15微秒内释放)。
在读操作时,主机需要在读时序开始的15微秒内读取总线电平状态。

网友X:
由于 DS18B20 是单总线设备,数据和电源共用一根线(在寄生电源模式下)或者数据传输线对干扰比较敏感,所以在布线时要尽量避免与其他强干扰源(如高频信号线、大电流线路等)平行布线。可以采用地线隔离或者增加屏蔽层等措施来减少电磁干扰对数据传输的影响。

网友Y:
DS18B20采用单总线数据传输方式,其数据引脚(DQ)需要连接一个上拉电阻。通常,这个电阻的阻值在4.7kΩ左右,确保在总线空闲时能将信号拉至高电平。

网友Z:
DS18B20可以由数据线供电,但这需要在数据线上连接一个上拉电阻到电源。确保上拉电阻的阻值适当,以便DS18B20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AA:
DS18B20对时序有严格的要求。在发送命令和读取数据时,必须遵守正确的时序,否则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AB:
在编写控制DS18B20的软件时,需要实现初始化、复位、读写操作等函数,并处理可能发生的通信错误和异常情况。

网友AC:
DS18B20的时序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在高速通信时。

网友AD:
使用现有的代码来初始化DS18B20,包括复位操作、发送跳过ROM命令和开始转换温度的命令。

网友AE:
在与 DS18B20 通信之前,要正确配置 HC32F030 相关的 GPIO 引脚。将其设置为开漏输出模式(用于发送数据),并且在需要读取数据时设置为输入模式(带上拉电阻)。同时,要设置好引脚的初始状态,例如在复位操作之前,将引脚设置为高电平。

网友AF: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来观察1-Wire总线的波形,确保时序正确。

网友AG:
读取DS18B20的温度数据后,需要进行计算才能得到实际的温度值。
注意温度测量周期为750ms,根据应用场景灵活设置温度读取间隔时间。

网友AH:
DS18B20 的单总线协议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例如,复位脉冲的宽度、应答脉冲的检测、写 0 和写 1 的时间槽、读 0 和读 1 的时间槽等都有精确的时间要求。在 HC32F030 的编程中,要使用精确的延时函数来满足这些时序要求。一般可以通过定时器或者指令循环来实现精确的微秒级延时。

网友Y:
从DS18B20读取数据时,需要在适当的时刻读取引脚状态。

网友AI:
按照正确的顺序操作 DS18B20。首先要发送复位脉冲,然后等待 DS18B20 的应答,接着发送 ROM 操作命令(如果总线上只有一个 DS18B20,可以发送跳过 ROM 命令 0xCC),再发送功能命令(如启动温度转换命令 0x44)。在转换完成后,再发送读命令(0xBE)来读取温度数据。

网友AJ:
在与DS18B20通信之前,需要对其进行初始化,通常是通过发送一个复位脉冲来实现。

网友AK:
试试逻辑分析仪,也许就好了

网友AL:
由于ds18b20使用单线(单总线)通信协议,因此需要精确的时序控制。

网友AM: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观察单线总线上的波形,以确保时序正确。

网友AN:
我想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这个很简单。按照说明书调试就行了。

网友AO:
估计是主频导致的问题。你最好先搞清楚脉冲宽度。控制到脉冲的宽度与其它OK的单片机上一致才行。单个GPIO模拟的,应该没有难度,简单移植就行。但脉冲宽度不对的话,肯定不行。

网友AP:
网上有很多关于ds18b20的套路,然后你可以移植一下,调整一下时序。

网友AQ:
一般对于单班车来说,不能直接调定时吗?

网友AR:
一般对于单条公交,不能直接调定时吗?,

网友AS:
调这种总线的传感器,时序很重要,建议使用逻辑分析仪,很清楚,对照时序,直接拿捏。

网友AT(2024-11-02):
定时对于调整总线上的传感器非常重要。建议使用逻辑分析仪。很清晰,可以通过对比时机直接控制。

网友AU:
这种借鉴意义不大,因为你的mcu和别人的mcu不一样

网友AO:
基本上是时序信号的时间长短问题。有时候差一点点都不行。

网友AV(2024-12-03):
这基本上是定时信号持续时间的问题。有时候几乎不可能。

网友AW:
其实只是时机不对,跟你主频什么的有关系。

网友AX:
这不就是一个时间顺序吗?试着比较一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