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08的demo板,按视频上设置 SVPWM_MODE为1,显示波形不对

楼主:
这是三相的电流

u相采样电阻的波形

u相采样电阻的波形

楼主(2024-06-21):
是我哪里没配置对吗

网友A:
1.检查pwm输出是否正常
2,调整一下vd的大小,和角度增量

楼主:
角度加了2倍,vd加了0.5倍,加多了电机转起来会卡顿

三相的上下管波形PWM基本重合

三相的上下管波形PWM基本重合

网友B:
好像注入了三次谢波

网友C:
哪个08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角度加了2倍,vd加了0.5倍,加多了电机转起来会卡顿

你这个SVPWM现在拖动的情况,示波器上的波形和RTT上的是一致的吗?先不管正弦度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SVPWM现在拖动的情况,示波器上的波形和RTT上的是一致的吗?先不管正弦度的话 ...

不一样

这个是示波器测u相采样电阻的波形

这个是示波器测u相采样电阻的波形

网友A:
回到pwm输出测试是正常的吗

网友D(2024-10-18):
兄弟,我也是AT086的板子,但 SVPWM_MODE为1没有反应,是不是因为采样通道没配对,可以看看你怎么配的吗,要是能发一下代码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