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一个双运放芯片单电源供电可以这么用吗?

楼主(2024-06-21):
其中一个用于产生0.5Vcc的虚拟地。
虽然直接用分压电阻做也行,但是这样做是不是不浪费运放单元?

网友A:
可以。这样用不仅能充分使用芯片资源,而且具有高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B:
这不就是普通的供电方式吗,有啥不可以的

网友C:
一般都是可以的,而且你仿真不是OK了么

网友D:
其实运放好好设计电路就好,注意干扰这种影响

网友E:
单电源供电我觉得不如双电源供电来得效果好

网友F:
可以吧,我看都已经正常应用了

网友G:
你说的0.5V的虚拟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H:
我觉得用分压电阻应该会更OK一些吧

网友I:
你这设计的还可以吧,应该是没啥问题

网友J:
这是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啊?我咋没看懂呢

网友K:
话说,这是什么仿真软件,方便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