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 1、开箱、开发板简介

楼主(2024-06-21):
【英飞凌CYW20829测评】 1、开箱、开发板简介
1、开发板性能简介
  高性能计算子系统,配备Arm® Cortex® M33内核,专用于丰富的实时嵌入式应用:
- 蓝牙®低功耗(Bluetooth® LE)控制子系统,搭载Arm® Cortex® M33,配有专用ROM和RAM用于蓝牙®操作。
- CPU子系统:
  • 96 MHz Arm® Cortex®-M33 CPU
  • ARMv8-M架构
  • 内核逻辑运行电压为1.1 V或1.0 V
  • 16通道数据线(DMA)控制器
  • 32 KB缓存,用于提升执行现场(XIP)性能并降低功耗
  • 256 KB SRAM,具有电源和数据保持控制功能
  • 64 KB ROM

- 蓝牙®子系统:
  • 48 MHz Arm® Cortex® M33
  • 2.4 GHz RF收发器,具有50 Ω天线驱动
  • 可配置的发射功率,支持0 dBm和10 dBm
  • 出色的接收灵敏度
  • LE-1 Mbps: -98 dBm
  • LE-2 Mbps: -95 dBm
  • 编码PHY 500 kbps (LE-LR): -101 dBm
  • 编码PHY 125 kbps (LE-LR): -106 dBm
  •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分辨率为1 dB
  • 链路层引擎支持最多16个连接,同时支持四个外围连接

2、开发板板载资源介绍

1. 电源LED(LED1)
2. KitProg3 USB Micro-B连接器(J5)
3. KitProg3编程模式选择按钮(SW3)
4. KitProg3(PSoC™ 5LP)编程器和调试器(CY8C5868LTI - LP039,U5)
5. VBAT电压选择跳线(J9)
6. VIO_BASE电压选择跳线(J10)
7. VDDPA电压选择跳线(J12)
8. 模拟麦克风(U13)**
9. 兼容Arduino Uno R3的电源接口(J1)
10. 复位按钮(SW1)
11. 10针MCU编程/调试接口(J11)
12. 兼容Arduino的模拟接口(J2)
13. 用户按钮1(SW2)
14. 数字麦克风(U11)**
15. 用户按钮2(SW4)
16. 用户LED 1(LED3)
17. 用户LED 2(LED4)
18. M.2支撑柱(MT1)
19. AIROC™ CYW20829蓝牙®和蓝牙® LE系统芯片
20. M.2 E-key接口连接器(J16)
21. RGB LED(LED5)
22. 热敏电阻(TH1)
23. 热敏电阻使能跳线(J14)
24. KP3到I2C总线连接/不连接选择开关(SW5)
25. 外设使能跳线(J13)
26. SWD/SPI选择开关(SW6)
27. VDDIO电流测量接口(J17)
28. 六轴IMU(U12)
29. QSPI闪存(U14)*
30. 兼容Arduino Uno R3的数字I/O接口(J3,J4)
31. 扩展GPIO接口(J18)
32. KitProg3状态LED(LED2)
英飞凌CYW20829是一款功能强大的蓝牙®低功耗(Bluetooth® LE)芯片,适用于各种嵌入式应用。英飞凌CYW20829凭借其高性能、高集成度和低功耗的设计,成为嵌入式应用中蓝牙低功耗解决方案的优选。其强大的计算能力、多连接支持和优异的射频性能,使其在智能家居、健康监测和工业物联网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3、开箱上电
上电之后,LED1常量,LED2闪烁。

网友A:
背面没有元件是吧,板子空间浪费不少啊

网友B:
英飞凌MCU强大的计算能力、多连接支持和优异的射频性能,使其在智能家居、健康监测和工业物联网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