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微电子MM32F5330测评+串口通讯

楼主(2024-06-22):
灵动微电子MM32F5330测评+板载串口通讯
一、实验目的
通过板载串口CH340和单片机串口(PA9,PA10)通讯。
原理图:

通过原理图可以看到C340与单片机连接关系为:RX--->PA9(TX),TX---->PA10(RX)

一、代码实现

初始化串口步骤
1.定义初始化结构体
  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3.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
定义GPIO,NVIC,UART的结构体一边后面初始化使用

2.初始化串口模式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ART1, ENABLE);

    UART_StructInit(&UART_InitStruct);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Baudrate;
    UART_InitStruc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
    UART_InitStruct.HWFlowControl = UART_HW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Struct.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UART_Init(UART1, &UART_InitStruct);

初始化串口模式首先是开启串口时钟,串口结构体初始化,接下来就是波特率,数据位长度,停止位,串口校验位,串口硬件流控制,串口txrx开启模式,最后使用
UART_Init(UART1, &UART_InitStruct);函数初始化完成。

3.初始化GPIO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7);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7);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初始化首先是开启gpio对应的时钟,GPIO 复用功能配置,接下来初始化GPIO结构体,配置GPIO的pin,速率,gpio模式。最后使用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初始化完成。

4.NVIC 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中断向量初始化首先配置NVIC通道,抢占优先级,子优先级和通道使能,最后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初始化完成。

5.开启串口中断
  1. UART_ITConfig(UART1,UART_IT_RX, true);
  2.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3.     UART_Cmd(UART1, ENABLE);
初始化完成后还需要开启串口中断位,NVIC中断号,最后使能串口。初始化完整代码
void UART_Configure(uint32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ART1, ENABLE);

    UART_StructInit(&UART_InitStruct);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Baudrate;
    UART_InitStruc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
    UART_InitStruct.HWFlowControl = UART_HW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Struct.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UART_Init(UART1, &UART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7);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7);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UART_ITConfig(UART1,UART_IT_RX, true);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UART_Cmd(UART1, ENABLE);
}

中断函数实现

1.中断函数
串口1 的中断函数入口名为
  1. UART1_IRQHandler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RxData = 0;
                static uint8_t i=0;
    if (SET == UART_GetITStatus(UART1, UART_IT_RX))
    {

        RxData = UART_ReceiveData(UART1);
                                if(RxData=='\n'||RxData=='\r') i=0;
                                RX_buff[i]=RxData;
                                i++;
        U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1, UART_IT_RX);
    }
}
当串口1进入中断后,首先判断是否是UART_IT_RX   中断,如果是就把数据读出到RxData 并判断是否是字符串最后这里用\n,\r来判断,将数据存入RX_buff,
最后清除接收标志。

main函数实现
代码
uint8_t RX_buff[RX_buff_size]; //外部定义数组

int main(void)
{
        uint32_t i=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PLATFORM_Init();
        UART_Configure(115200);
        memset(RX_buff, 0,RX_buff_size);

    while (1)
    {
                        i++;
                        PLATFORM_DelayMS(1);
                        if (i>500)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1,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1) ? Bit_RESET : Bit_SET);
                                i=0;
                        }

                        if(RX_buff[0]!=0)
                        {
                          printf("%s\n\r",RX_buff);
                                memset(RX_buff, 0,RX_buff_size);
                        }

    }
}

二、实验现象

二、结论
MM32F5333上手还是非常容易,只要有一点32位单片机基础就可以很快上手。
非常感谢论坛和灵动微的活动。

网友A:
能不能用来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