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KIT5 在线仿真器与 MPLAB X IDE 之间不能通信

楼主(2024-06-22):
MPLAB PICKIT5在线仿真器与 MPLAB X IDE 之间不能通信.
哪位大神有招啊?

网友A:
可以正常烧录吗

网友B:
提示什么信息?

网友C:
烧录都烧录不了吗,电脑还能识别到吗,看看设备管理器是什么情况。

网友D:
感觉PICKIT5质量不咋地,我公司买2个,有一个插电灯都不亮,有一个正常亮。
灯亮的能正常连接电脑,不亮的插上去没反应~~
楼主看看灯有没有亮吧,没亮估计牺牲了

网友E:
查看设备管理器,如果有,可以更新一下USB驱动.

连接pickit 5, 可以在 Windows Powershell 运行以下命令,查看工具连接状态,没有就卸载,重新安装driver。

Get-PnpDevice -PresentOnly | Where-Object { ($_.InstanceId -Like '*03EB*') -Or ($_.InstanceId -Like '*04D8*') } |

ForEach-Object { $_.DeviceID.Replace('\', '\\') } |

ForEach-Object { Get-CimInstance Win32_PnPSignedDriver -Filter "DeviceID = '$_'" } |

Select-Object -Property Description,ClassGuid,CompatID,DeviceClass,DeviceID,DeviceName,DriverDate,DriverProviderName,DriverVersion,HardwareID,InfName |

Format-List

网友F:
确保已经正确安装了PICKIT 5的驱动程序,并且驱动程序与MPLAB X IDE兼容。有时候需要更新MPLAB X IDE的版本或者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网友G:
检查PICKIT 5与计算机的USB连接是否牢固,尝试更换USB端口或使用其他USB线缆

网友H:
驱动程序与MPLAB X IDE兼容吗?

网友H:
确保你使用的MPLAB X IDE版本与PICKIT 5在线仿真器的固件版本兼容。有时候固件需要更新以支持新版本的IDE。

网友H:
详细检查硬件连接和软件设置

网友I:
有时固件需要更新才能与最新版本的MPLAB X IDE兼容。确保PICKIT 5的固件版本是最新的

网友J:
检查MPLAB X IDE的设置,确保已经正确配置PICKIT 5作为仿真器

网友K:
有时防火墙或者安全软件会阻止PICKIT 5与MPLAB X IDE之间的通信。确保防火墙或安全软件没有阻止PICKIT 5与MPLAB X IDE的通信

网友L:
确保PICKIT 5的供电正常。有时候供电不足会导致通信问题

网友M:
我觉得可能是你目标板没供电正确导致的 ?

网友N:
一般来说,这个仿真器应该是支持MPLAB的,所以你还是看看驱动吧

网友O:
看看电脑的设备 管理器,上面是否有仿真器的驱动呐?

网友P:
建议查阅PICKIT 5和MPLAB X IDE的官方文档,或者联系技术支持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