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的选项字节是什么?

楼主:
GD32 MCU的选项字节是什么,有什么功能呢?选项字节被误篡改如何回复?
读者朋友们是否会有以上的疑问,首先我们先为大家介绍选项字节是什么以及选项字节的功能。
GD32F30X系列MCU为例,其选项字节说明如下表所示,该选项字节共16个字节,用于芯片内部配置。具体说明如下:SPC为读保护控制位,可以设置芯片读保护;SPCNSPC补字节,不需要配置;USER为用户配置字节,可以配置芯片从BANK0还是BANK1启动,配置低功耗模式唤醒后继续进入低功耗模式还是复位,配置是否使能硬件独立看门狗(硬件看门狗使能后,芯片上电后会自动打开看门狗,如果读者有发现芯片看门狗复位,且软件上没有打开看门狗,就可以排查下看是否该控制位被打开,另外硬件看门狗对于ESD软件防护有帮助,在可以接受复位的ESD测试中,使能硬件看门狗上电后即作用,可以规避从上电到启动软件看门狗过程中死机的问题);USER_NUSER补字节;DATA为用户定义数据,共两个字节,读者可以写入一些数据或者标志进行存储,该数据掉电不丢失;WP为擦写保护控制位,可用于设置片内Flash擦写保护,避免非预期的片内擦写产生。
选项字节操作流程为先解锁Flash,之后解锁选项字节,之后擦除选项字节,然后配置选项字节,配置完成后,锁选项字节,最后锁Flash
在擦写操作选项字节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入风险导致选项字节被误修改,比如操作过程中断电等,因而建议尽量少的修改选项字节,如果需要设置擦写保护或者读保护等,在设置之前建议先对对应控制位进行check,已经修改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再次擦写配置了,避免重复擦写选项字节。如果选项字节已经被修改乱了,或者已经被我们配置了读保护等,想要恢复选项字节,有以下方法:1、可以使用Jlink或者GDlink进行恢复,Jlink可以使用脚本或者Jflash进行配置,GDlink可以使用GDlink program上位机进行修改选项字节;2、可以将BOOT0拉高,上电通过串口进入ISP,通过all in one上位机进行选项字节恢复。

本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