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C滤波器截止频率和LC振荡电路谐振频率

楼主(2024-06-22):
LC滤波器截止频率和LC振荡电路谐振频率计算公式都是1/2π√LC,那这个时候的LC参数到底是截止了当前频率呢?还是在当前频率发生谐振呢?

网友A(2025-09-09):
所谓的谐振指的是L、C原件本身(元件两端电压倍增、元件内流过的电流倍增),至于主回路的电压、电流变化只是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