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 的身份标识问题

楼主(2024-06-22):
10字节的身份标识只用其中2字节,不知哪几个字节重复可能性最小

网友A:
我觉得用最底下的靠谱点

网友A:
越往高位变化的可能性就更小

网友A:
越往高位变化的可能性就更小,如果是按次序的话

楼主:
谢了, 0-5 一起用比较保险,改程序2升6。

网友B(2024-08-28):
选择其中两个字节时,最好选择那些在标识中变化范围较大的字节。

网友C(2025-01-30):
按次序的话高字节重复可能性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