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2、串口控制板载LED

楼主(2024-06-22):
在上篇:【英飞凌CYW20829测评】1、开发环境建立 - 英飞凌MCU技术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坛
在其工程基础之上,添加串口接收与LED交互。
1、新建一个接收字符串数组,用于存放接到的数据
//添加接收buff长度
#define RECVE_MAX_LEN    64
//添加接收缓冲区
    char recv_buff[RECVE_MAX_LEN] = {0};
    uint8_t recv_cnt = 0;
2、声明两个字符串,用于命令的判断
  1. const char blinkoff[] = "LEDBLINKSTOP";
  2.     const char blinkon[] = "LEDBLINKSTART";
3、每接收一个字符,判断是否为结束符,如果不是,将接收的字符串放于缓冲区:
if(recv_cnt >= RECVE_MAX_LEN)
                    {
                            recv_cnt = 0;
                    }
                    recv_buff[recv_cnt] = uart_read_value;
                    recv_cnt++;
4、如果接收到的回车符,则进行命令判断,判断后清空缓冲区,并把计数器归零。
            if (uart_read_value == '\n' || uart_read_value == '\r' )
            {
                    printf("recv cmd:%s\r\n",recv_buff);

                    if (0 == strcmp(recv_buff,blinkoff))
                    {

                            cyhal_timer_stop(&led_blink_timer);
                            printf("LED blinking paused \r\n");
                    }
                    else if(0 == strcmp(recv_buff,blinkon))
                    {
                            cyhal_timer_start(&led_blink_timer);
                            printf("LED blinking start\r\n");

                    }
                    printf("recv cmd:%s\r\n",recv_buff);
                    memset(recv_buff,0,RECVE_MAX_LEN);
                    recv_cnt = 0;
【实验现象】
发送停止与开始命令,从串口返回相应的指令,并同时更新LED的显示。

网友A:
楼主使用的哪一款IDE?

网友B:
上下位的通讯内容如何定义才比较的精简呢

网友C:
板载led的硬件上是如何连接的呢

网友D:
肉眼可见的led的变化的最小时间间隔是多少呢

网友E:
如果使用这种字符串的话 我感觉有点浪费串口的资源啊

网友F:
这种简单的控制并不需要多高的串口通讯速率

网友G:
什么情况下会导致每包数据被拆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