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第一篇,开箱 与 连接

楼主(2024-06-22):
开箱与连接
首先非常感谢21IC论坛 和 英飞凌给的评测机会!感谢!

CYW920829M2EVK-02开发板简介
    开发板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核心板+底板,核心板有主控CYW920829的最小系统通过M.2接口接到底板上,底板上用DAP-LINK下载器、一系列外设 和 支持标准Arduino接口。

英飞凌AIROC™ CYW20829蓝牙芯片有以下特点:

高度集成的蓝牙低功耗5.4 MCU
96MHz ARM cortex M33应用MCU
48MHz ARM cortex M33蓝牙子系统
256KB / 96KB SRAM蓝牙低功耗
48MHz QSPI/SMIF,带XIP、32KB缓存
片外闪存的动态加密
安全启动和加密硬件引擎
TX功率:高达+10 dBm
稳健的-106dBm接收灵敏度
电源电压范围:1.7V至3.6V
32x可编程GPIO
超低延迟HID,无需加密狗
CAN-FD、LIN、I2S、PDM、ADC、键扫描矩阵、32 GPIO、UART/I2C/SPI
工作温度范围:-30 °C至+85 °C
超低电流消耗,延长电池寿命

开发板照片
外盒:

全家福:

正面

核心板:

背面:

上电测试
使用英飞凌官方APP连接设备:

APP目前比较简单,好像只有名字过滤功能,没有看见按照信号强度等其他过滤条件筛选设备功能。并且连接后没有显示服务的UUID等信息,只有服务的选项框。

打开APP后右上角可以输入名称过滤设备。

连接后可以点击交互。
Gif效果:

连接后点击“Find me”在点击不同的选项开发板会有不同的显示效果。

串口数据:

1是常亮,2是闪烁。
点击不同选项,串口打印的数据,后续可以在此基础上自定义一些功能出来!

本次开箱结束!再次感谢21ic论坛 和 英飞凌!!

网友A:
英飞凌的MCU使用怎样?

楼主(点评):
我是第一次玩英飞凌的IDE,感觉挺不错的,之前都用keil的

网友B:
这个app有开发源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pp有开发源码吗?

不清楚噢,我是直接在谷歌市场下载的,没去GitHub查

网友C:
英飞凌的MCU价格怕是有点贵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噢,我是直接在谷歌市场下载的,没去GitHub查

有源码的,可以在IFX官网上下载 modustoolbox, 安装后根据使用文档,选择开发板后,可以github下载基本这个开发板各种示例源码。安装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387278-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英飞凌的MCU价格怕是有点贵吧

20829是一个带BLE SoC,也是第一个带CAN功能的BLE SoC,相对于其它BLE SoC来说,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如支持PAWR, ISOC 等。相对于国产来说,是贵了些;和欧美同性能BLE SoC来说,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网友E(2024-09-30):
TX功率:高达+10 d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