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舵机的控制是要一直有PWM信号吗

楼主(2024-06-22):
如果停止脉宽信号,是不是舵机就复位了。所以要一直发送脉宽的PWM?
查询的网上资料是这个样子的:控制舵机的时候,需要不断的给PWM波才能使得舵机在某个角度有扭矩。

网友A:
我用的不需要连续发,只发一次即可。是不是全都这样不清楚。

网友B:
舵机通常需要一个连续的PWM信号来维持其位置。这个PWM信号的频率通常是固定的,而脉冲宽度(即占空比)决定了舵机的角度。

网友C:
对于标准舵机,PWM信号的频率通常在50Hz左右(即每20毫秒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内,脉冲宽度通常在1毫秒到2毫秒之间变化,对应于舵机的最小到最大角度。例如,1.5毫秒的脉冲宽度通常对应于舵机的中间位置。

网友D:
当舵机接收到正确的PWM信号时,它会调整自己的位置以匹配这个信号。一旦舵机到达指定位置,它通常会保持在那里,即使PWM信号停止,舵机也会尝试保持其位置,但长时间没有PWM信号可能会导致舵机失去位置控制。

网友E:
对于连续旋转舵机(也称为连续旋转伺服),PWM信号控制的是舵机的速度和方向,而不是位置。在这种情况下,舵机需要持续的PWM信号来维持其旋转速度和方向。

网友F:
舵机是否需要持续的PWM信号取决于舵机的类型和应用需求。标准舵机在到达指定位置后可以不需要持续的PWM信号,但为了保持精确的位置控制,通常会提供持续的PWM信号。连续旋转舵机则需要持续的PWM信号来控制其速度和方向

网友G:
是的,但是这个你舵机不还得转么,也不能总停止啊

网友H:
对于标准舵机(非连续旋转舵机),停止脉宽信号(PWM)并不会导致舵机自动复位到某个预设的“零”位置。标准舵机在接收到PWM信号并移动到指定位置后,会尝试保持那个位置,即使PWM信号停止。

网友I:
停止PWM信号可能会导致舵机失去精确的位置控制,因为舵机无法再接收到维持当前位置的指令。

网友J:
估计是关闭PWM是停止舵机了吧

网友K:
你可以看看舵机的例程,其实例程还是比较简单的,而且网上有很多小舵机的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