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下桥MOS被烧毁

楼主(2024-06-23):
使用中心对齐模式,下桥MOS烧毁

MCPWM_TH00 = -600;
MCPWM_TH01 = 600;
MCPWM_TH10 = 0;
MCPWM_TH11 = 0;
MCPWM_TH20 = 0;
MCPWM_TH21 = 0;

网友A:
1.有连接电机吗?可以测下上下管输出波形

网友B:
MOS开关有时间的,可能在开关的瞬间,两个MOS正好都处于导通

网友C:
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网友D:
是自己写的程序还是官方demo软件,可以先用官方demo软件排除软件问题
1.首先不带电机2.是否可复现
3.示波器测量上下桥MOS的开关Vgs波形
如果没有接电机,大概率是开关过慢,mos处于放大直通或饱和直通发热损坏

网友E:
路过进来看看,,香不香?

网友F:
1、排查一下硬件,看看电路是不是焊接有没有问题;
2、检查一下用的是不是内置预驱,内置预驱的芯片会有特殊的寄存器要配置,如果是外置预驱,程序内设置的驱动极性是否正确;
3、看下死区时间设置的是不是合理,示波器看下上下桥是不是有直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