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学习单片机开发注意事项要求

楼主(2024-06-23):
1.系统时钟问题:
系统默认使用DCO,使用外部高速晶振XT2时必须自己开启XT2,并延时50us等待XT2起振,然后手工清除IFG1中的OFIFG位
!!!!一定要注意操作顺序:打开XT2->等待XT2稳定->切换系统时钟为XT2
若后面两步操作反了,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在电压不稳MCU频繁复位的情况下,非常容易造成MCU死掉,只能掉电后重新上电才能可靠复位。

2.早期版本的IAR开发环境
必须在Project->Option->C-Spy中选择对应器件的DDF文件,否则调试时无SFR窗口。

3.在写Flash期间,一定要关闭中断,此时CPU无法执行程序

4.调试的时候,不要选中"Release JTAG on Go"

5.在调试时,需要关闭看门狗,否则在打开看门狗的情况下,每当执行到断点,程序将会跳转到入口点从头执行。或者,暂停运行或停止到断点处时,当需要继续运行时,程序不再执行,而是需要使用“同步JTAG”才能继续运行(从头运行?)

6. IAR EWB标识符是区分大小写的

7. 结构变量内部存在对齐要求,通常按照2个字节的位置对齐,在"C/EC++ Compiler Reference Guide"的P93又如下例子:
struct {
short s; /* stored in byte 0 and 1 */
char c; /* stored in byte 2 */
long l; /* stored in byte 4, 5, 6, and 7 */
char c2; /* stored in byte 8 */
} s;
sizeof(s) 为10,而不是8

可以使用#pragma pack来改变这种对齐方式,但是会导致,这个结构只能按字节方式存取

8. MSP430 IAR C/EC++ Compiler支持两个运行库
1. IAR CLIB : 主要用于8或16为处理器,不完全兼容ISO/ANSI C,也不完全支持IEEE     754浮点数,不支持Embedded C++.
2. IAR CLIB : 支持ISO/ANSI C和Embedded C++.

9. cstartup的定制
(1). 在__low_level_init()中添加代码。该函数可以用来初始化I/O寄存器,并决定数据段是否在cstartup被初始化。文件430\src\lib\lowinit.c给出了框架,copy到项目目录中使用,文件中有一定的使用说明。
(2) 若__low_level_init()中添加代码不能满足要求,则把430\src\lib\cstartup.s43拷贝到自己的工作目录,修改所需代码;然后在将该文件添加到项目,在项目选型的XLINK的include页下选择Ignore CSTARTUP in library即可。

10. 使用#include "io430x14x.h"和#include "in430.h"来替代#include
可以使用定义的位变量

可以使用以下方式定义位变量,但是编译器最终还是转换为字节操作:
struct
{
unsigned char WDTIE : 1;
unsigned char OFIE : 1;
unsigned char : 2;
unsigned char NMIIE : 1;
unsigned char ACCVIE : 1;
unsigned char URXIE0 : 1;
unsigned char UTXIE0 : 1;
} IE1_bit;

不推荐使用bitfields,效率很低

11. 数组的索引值用int型效率最高,char型也好略低
数组类型:char型数组效率最高,

网友A:
单片机开发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规范,如电气标准、通信协议、代码规范等。这有助于提高开发的效率和可维护性,以及确保开发的产品符合相关的法规和要求。

网友B:
了解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工作电流、IO电平和电流等电气特性,确保设计电路时满足这些要求。

网友C:
楼主可以总结成经验文档

网友D:
学习单片机的指令集和汇编语言,理解机器代码和高级语言之间的关系。

网友D:
通过实际的项目来学习和应用单片机开发知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会促进深入学习。

网友E:
了解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有助于理解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和工作机制。

网友F:
从51单片机开始学起,学习资料较多,底层相对较简单

网友G:
注意代码风格、注释、命名等规范,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同时,考虑到代码的效率和可靠性。

网友H:
注意复位信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复位电平的宽度和幅度应满足芯片的要求,并在系统程序开始时延时一段时间,以确保系统中所有器件到达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I:
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选择单片机型号,考虑其性能、资源、外设接口、价格及可靠性等因素。

网友J:
了解单片机的引脚功能、内部结构、时钟系统等硬件知识。这将有助于在开发过程中更好地进行硬件编程和调试。

网友K:
系统程序开始时应延时一段时间,让系统中所有器件到达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L:
学会阅读和理解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和应用笔记,这是获取硬件特性和编程接口信息的重要途径。

网友M:
合理配置单片机的引脚,避免引脚冲突和资源浪费。在设计时,应明确每个引脚的功能和用途。

网友N:
单片机技术不断发展,要紧跟技术发展趋势,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网友O:
理解基本的电子元件(如电阻、电容、晶体管等)和电路原理,掌握电路图的阅读和分析能力。

网友B: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如技术论坛、教程、视频等,与其他开发者交流心得,学习最新的技术动态。

网友P:
单片机开发是一个涉及软硬件结合的复杂过程,需要耐心和毅力去解决遇到的问题。

网友Q:
设计电路时考虑抗干扰措施,如去耦电容、滤波器和屏蔽。

网友G:
学习基本的焊接技术和电路测试方法,确保硬件电路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R:
学习单片机开发,通常需要掌握C语言和汇编语言。C语言在单片机开发中应用较为广泛,而汇编语言则有助于深入理解单片机的内部操作。

网友H:
单片机技术和相关领域不断发展,保持对新技术的关注和学习,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网友R:
通过实践项目来巩固所学知识,如LED灯闪烁、按键控制、PWM控制等。通过实践,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和编程方法。

网友S:
单片机电源的稳定性,避免电源的波动和干扰。在设计电路时,可以使用滤波电容和稳压器等元件来提高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T:
理论学习固然重要,但实践操作同样不可忽视。多进行实际项目练习,可以加深对单片机开发的理解和掌握。

网友U:
不仅要学习理论知识,如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微处理器体系结构等,还要通过实际项目来应用所学知识。
实践可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同时也能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友V:
保持良好的文档习惯,记录设计决策、测试结果和代码注释。

网友W:
对代码进行严格测试和调试,确保代码的正确性和稳定性。使用仿真器、调试工具、串口和调试输出口等工具进行在线调试和问题定位。

网友S:
虽然现代单片机开发更多使用C语言,但了解汇编语言有助于深入理解单片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X:
学习C语言编程,掌握基本语法和编程技巧,特别是针对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

网友W:
熟悉单片机的开发环境和工具链,包括IDE(集成开发环境)、编译器、调试器等。

网友M:
掌握单片机开发所需的工具,如仿真器、调试器、烧录器、示波器等。

网友Y:
掌握更高级的应用,如USB通信、以太网通信、无线通信等。这些高级应用将进一步提升你的单片机开发能力。

网友Z:
参与开源项目和社区讨论,学习他人的经验和技巧,获取技术支持和帮助。

网友AA:
需要掌握电子学、数字逻辑、电路分析等基础知识。此外,还需要了解计算机组成原理,以便更好地理解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和原理。

网友AB:
掌握基础的电子知识和电路原理,了解基本的电子元件如电阻、电容、二极管、晶体管等的工作原理。
学习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基础知识,理解逻辑门、触发器、运算放大器等的工作原理。

网友AC:
通过实际的实验和项目练习,积累实践经验,提升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友AD(2024-07-23):
了解并应用看门狗电路,以在单片机发生故障时进行复位,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E:
学习如何规划和设计单片机项目,包括需求分析、硬件选型、电路设计、软件设计等。

网友AF:
学习至少一种编程语言,通常是C语言,因为它是单片机开发中最常用的语言。

网友AG:
阅读相关的技术资料和书籍,扩展知识面,提升技术水平。

网友Y:
考虑加密和安全措施,特别是在涉及数据传输或存储时。

网友AH:
在开发过程中,注意遵守相关安全规范,确保程序和硬件的安全性。

网友AI:
电路基础:理解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基本原理。
C语言:熟悉C语言编程,它是单片机开发中最常用的编程语言之一。
单片机基础知识:了解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工作原理和基本指令集。

网友AJ:
在单片机发生故障时,看门狗电路可以重新复位单片机

网友AH:
有计划的安排学习时间,不断学习和实践

网友AK:
根据项目需求和个人兴趣选择合适的单片机型号和开发板。
考虑单片机的性能、资源、接口和成本。

网友AL:
熟悉常用的单片机开发环境 。这些开发环境通常包括编译器、调试器、仿真器等功能,有助于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AM:
编写高效、可读性强的代码,注意内存管理和资源利用。

网友I:
掌握常用的编程语言,如C语言和汇编语言。C语言易于学习和使用,适合快速开发和调试;汇编语言则更接近硬件,可以更精确地控制单片机的操作。

网友AN:
边学边做,通过实现单片机的小功能来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网友AO:
注意代码样式、注释、命名等规范,提高代码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AP(2024-09-03):
考虑加密和安全措施,尤其是在数据传输或存储方面。

网友AQ:
系统程序应延迟一段时间,以使系统中的所有组件达到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AR:
根据项目需求和个人兴趣选择合适的MCU型号和开发板。,要考虑MCU的性能、资源、接口、成本。

网友AS:
单片机开发注意事项:熟悉硬件结构,合理编程;注意功耗与性能平衡;重视安全防护;不断实践,积累经验。

网友AT:
单片机开发注意事项:合理熟悉硬件结构和程序;注意平衡功耗和性能;注意安全防护;不断练习,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