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微芯有没有几毛钱一片的单片机

楼主(2024-06-23):
只需要8条引脚,SPI接口,ADC输入和两个IO即可。有这样的低价芯片吗?

网友A:
OPT的应该是有的。

网友B:
1元以下的几乎没有吧。

网友C:
应该有吧,但是好像是avr系列的

网友D:
这个SPI接口不知道,但是IO肯定可以了

网友E:
其实你可以用国产的32位单片机的啊,一般都支持

网友F:
你这个一般至少需要SOP20的接口了

网友G:
几毛钱还想用微芯的话,估计费劲了

网友F:
这个钱不钱的主要是看 用量的

网友H:
PIC10F320/322 的价格非常有竞争力,大批量购买时每片价格低于0.50

网友H:
PIC10F320/322 系列,它们是低成本的 8 位单片机,具有以下特点:

8 引脚:PIC10F320/322 采用 8 引脚封装。
SPI 接口:虽然 PIC10F320/322 没有硬件 SPI 模块,但可以通过软件实现。
ADC 输入:这些单片机包括一个 10 位 ADC,具有多个通道。
GPIO:它们有多个 GPIO 引脚,可以配置为通用输入/输出。

网友F:
低价芯片一般选择国产的合适啊,什么芯旺,或者PY32这种

网友I:
你直接找个代理商吧,代理商能给你报价和选型的

网友J:
我建议还是选择国产吧,你这个选择一般也就是8位的接口了

网友K:
应该有吧,现在一些32位单片机都1块钱以内了

网友L:
现在芯片都很便宜吧

网友M:
找个正规的购买渠道试试看

网友N:
这个估计找不出来

网友O:
ATTINY202-SSBT-VAO或PIC16F15213-I/SN都有可能,官网散货零售才卖0.36USD,找个代理批个好价格有希望做到。还是车规的型号,PIC16F15213还能做触摸按键,用起来稳如老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