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模拟串口C语言程序代码

楼主(2024-06-24):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fr16   DPTR = 0x82;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YES   1
#define NO    0

//定义使用哪个定时器, 只可定义一个
#define TIMER_0
//#define TIMER_1

//定义串口收、发送管脚。
sbit rs_TXD = P2^1;
sbit rs_RXD = P2^0;

//根据定时器确定参数
#ifdef TIMER_0
    #define TMOD_AND_WORD   0xF0;
    #define TMOD_TIME_MODE  0x01;
    #define TMOD_COUNT_MODE 0x05;      //设置计数模式位
    sbit  TCON_ENABLE_TIMER = TCON^4;
    sbit  TCON_TFx = TCON^5;           //中断标志位
    sbit  IE_ETx = IE^1;               //中断允许位为 ET0
    sbit  IP_PTx = IP^1;               //中断优先级

    sfr rs_timerL = 0x8A;              //TL0
    sfr rs_timerH = 0x8C;              //TH0
#endif

#ifdef TIMER_1
    #define TMOD_AND_WORD   0x0F;
    #define TMOD_TIME_MODE  0x10;
    #define TMOD_COUNT_MODE 0x50;      //设置计数模式位
    sbit  TCON_ENABLE_TIMER = TCON^6;  //
    sbit  TCON_TFx = TCON^7;           //中断标志位
    sbit  IE_ETx = IE^3;               //中断允许位为 ET1
    sbit  IP_PTx = IP^4;               //中断优先级

    sfr rs_timerL = 0x8B;              //TL1
    sfr rs_timerH = 0x8D;              //TH1
#endif

INT8U   bdata rs_BUF;                  //串行收、发时用的移位暂存器。
sbit    rs_BUF_bit7 = rs_BUF^7;        //移位暂存器的最高位。
INT8U   rs_shift_count;                //移位计数器。

INT8U   bdata rsFlags;
sbit    rs_f_TI        = rsFlags^0;    //0:正在发送; 1: 一个字符完毕
sbit    rs_f_RI_enable  = rsFlags^1;   //0:禁止接收; 1:允许接收
sbit    rs_f_TI_enable  = rsFlags^2;   //0:禁止发送; 1:允许发送

//选择以下一个晶体频率
//#define Fosc 6000000                 //6MHz
#define Fosc 11059200                  //11.059MHz
//#define Fosc 12000000
//#define Fosc 18432000
//#define Fosc 20000000
//#define Fosc 24000000
//#define Fosc 30000000
//#define Fosc 40000000

//选择以下一个波特率:
//#efine Baud 300                      //11.059MHz时,baud 最低为 300
//#define Baud 1200
//#define Baud 2400
//#define Baud 4800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Baud 14400
//#define Baud 19200
//#define Baud 28800
//#define Baud 38400
//#define Baud 57600

//收、发一位所需定时器计数
#define rs_FULL_BIT0 ((Fosc/12) / Baud)
#define rs_FULL_BIT (65536 - rs_FULL_BIT0)
#define rs_FULL_BIT_H rs_FULL_BIT >> 8        //收、发一位所需定时器计数高位
#define rs_FULL_BIT_L (rs_FULL_BIT & 0x00FF)  //收、发一位所需定时器计数低位

//检测起始位的时间间隔所需定时器计数
#define rs_TEST0 rs_FULL_BIT0 / 4             //波特率较低时可以除以 3 或除以 2
#define rs_TEST ((~rs_TEST0))
#define rs_TEST_H rs_TEST >> 8                //高位
#define rs_TEST_L rs_TEST & 0x00FF            //低位

//发送起始位所需定时器总计数
#define rs_START_BIT 0xFFFF - (Fosc/12/Baud) + 0x28
#define rs_START_BIT_H rs_START_BIT >> 8      //发送起始位所需定时器计数高位
#define rs_START_BIT_L rs_START_BIT & 0x00FF  //发送起始位所需定时器计数低位

#define rs_RECEIVE_MAX   32                  //最大接收长度
INT8U   idata rs232buffer[rs_RECEIVE_MAX];      //收、发缓冲区
INT16U  ReceivePoint;                         //接收数据存储指针

void soft_rs232_interrupt( void );

#ifdef TIMER_0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
        if (rs_RXD == 0 | rs_shift_count > 0)
        { soft_rs232_interrupt(); }
        else
        {
            rs_timerH = rs_TEST_H;
            rs_timerL = rs_TEST_L;
        }
    }
#endif

#ifdef TIMER_1
    void timer1 (void) interrupt 3 using 3
    {
        if (rs_RXD == 0 | rs_shift_count > 0)
        { soft_rs232_interrupt(); }
        else
        {
            rs_timerH = rs_TEST_H;
            rs_timerL = rs_TEST_L;
        }
    }
#endif

void soft_rs232_init (void)            //串口初始化
{
    TCON_ENABLE_TIMER = 0;             //停止定时器
    TMOD &= TMOD_AND_WORD;
    TMOD |= TMOD_TIME_MODE;
    rs_RXD = 1;                        //接收脚置成高电平
    rs_TXD = 1;                        //发射脚置成高电平
    IP_PTx = 1;                        //置中断优先级为高
    IE_ETx = 1;                        //允许定时器中断
}

void soft_receive_init()               //监测起始位
{
    TCON_ENABLE_TIMER = 0;             //停止定时器
    rs_timerH = rs_TEST_H;
    rs_timerL = rs_TEST_L;
    rs_shift_count = 0;
    TCON_ENABLE_TIMER = 1;             //启动定时器
}

void soft_receive_enable()             //允许接收
{
    rs_f_RI_enable = 1;                //允许接收
    rs_f_TI_enable = 0;                //禁止发送
    soft_receive_init();               //监测起始位, RXD 下降沿触发接收字节过程.
}

void soft_send_enable (void)           //允许发送
{
    TCON_ENABLE_TIMER = 0;             //停止定时器
    rs_f_TI_enable = 1;                //允许发送
    rs_f_RI_enable = 0;                //禁止接收

    rs_shift_count = 0;                //清移位计数器
    rs_f_TI   = 1;                     //发送一个字符完毕标志
    TCON_ENABLE_TIMER = 1;             //启动定时器
}

网友A:
模拟串口效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