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电源问题

楼主(2024-06-27):
AMS1117

5V至3V线性稳压器;可在低至1V的压差下工作;输出电流1A

以下为此芯片数据手册上提供的参考经典电路

下图为 基本可调调节器 电路,可人为的改变 R1 和 R2 的数值来改变输出的电压

L1117

和AMS1117物理特性差不多

直接分享一些经典应用

基本可调稳压电路

上图中,输入端CIn,此电容为选加电容,如果L1117离输入端的滤波电容布局比较近,则可以不添加此电容;

输出端的Cout为必选电容,若想保证输出稳定,则需选择10uF的电容;

Vout端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同上;

基本固定输出稳压器电路

3.3V输出固定电路,没什么可说的。

基本固定输出稳压器电路

2.5V输出固定电路

基本固定输出稳压器电路

5V输出固定电路

LM2940

输入电压范围 6 V - 26 V;

输出电流大小为 1 A 时的压差为 0.5 V;

输出电流超过 1 A;

直接放应用示意图

网友A:
在电源输入和输出端加装去耦电容,减少电源纹波和噪声。

网友B:
使用稳定可靠的电源适配器或电池,确保供电稳定,并符合单片机的工作电压要求。

网友C:
如果整体功耗不高的话,可以直接使用LDO为整个系统供电。

网友D:
单片机电源问题可能会导致系统不稳定、性能下降,甚至损坏硬件。因此,正确处理电源问题对于确保单片机系统的可靠运行至关重要

网友E:
不同型号的单片机在功耗上有巨大的差异,选择低功耗型号的单片机是降低功耗的第一步。

网友F:
电源接地不良可能导致地线电位漂移,影响单片机的正常工作。

网友G:
考虑单片机及外设的最大电流需求,确保电源能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D:
重视电源部分的设计和调试,避免有意无意地忽视它。

网友H:
合理布局电路板,避免敏感电路受到干扰。

网友I:
防止电源电压过高损坏单片机。

网友J:
电源噪声可能会干扰单片机的正常工作,影响数据传输和信号稳定性。

网友K:
通过优化算法和数据结构、采用事件驱动的设计等方式来降低CPU的占用率和功耗。

网友L:
在电源输入端加装浪涌保护器件,如TVS二极管或压敏电阻。

网友M:
晶振是单片机内部操作同步的关键部件,使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数器检查外部晶振是否起振,晶振的频率和振幅应符合程序的要求。

网友N:
可以显著提高单片机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确保系统在各种条件下都能稳定运行。

网友O:
使用温度补偿晶振或其他温度敏感元件,确保在不同温度下性能稳定。

网友P:
使用低纹波的电源或在电源输出端加装去纹波电路,如钽电容或陶瓷电容。

网友Q:
单片机通常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以确保正常运行。如果电源电压波动较大,可能会导致单片机无法正确执行指令或产生意外行为。

网友R:
在电源输入端使用滤波器,去除电源线上的噪声和纹波。

网友S:
在电源线上加装滤波器,如π型滤波器或LC滤波器,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T:
使用稳定可靠的电源,确保供电稳定,并符合单片机的工作电压要求

网友U:
使用稳压电源或在电源输入端加装稳压电路,如线性稳压器或开关稳压器。

网友O:
电源电压低于单片机正常工作电压可能导致单片机无法启动或工作异常。

网友V:
电源线上存在噪声,可能干扰单片机的正常工作。

网友W:
适合大电流或需要高效转换的场景,包括Step Down(降压)和Step Up(升压)。

网友X:
单片机通常对电源电压有一定的工作范围要求,设计时应确保电源提供的电压在这个范围内,并且要稳定。使用稳压器可以帮助维持恒定的电压输出。

网友Y:
单片机和电源系统有良好的接地,减少干扰和提高稳定性。

网友S:
考虑到电源可能出现的过电压和过流情况,添加相应的保护电路,以保护单片机免受损坏。

网友Z:
合理布局电源线,尽量缩短电源线长度,增加电源线宽度,减少电压降和噪声干扰。

网友A:
检查电源电路中的元器件(如电容、电阻、稳压器等)是否损坏或失效。

网友AA:
实施电源故障检测与保护机制,例如使用电压监控芯片来监测电源电压,并在电压异常时采取保护措施。

网友AB:
在启动过程中,电源是否有特殊要求?

网友AC:
选择低功耗的外部器件、优化电源线路、选择合适的电源电压等都可以降低整体功耗。

网友AD:
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AE:
电源纹波是指电源输出电压中的交流成分,可能影响单片机的稳定性。

网友AF:
电源中的噪声可能会干扰单片机的正常工作。

网友P:
电源负载过大可能导致电源输出电压下降或电源损坏。

网友AG:
电源线布局不合理可能导致电源线上的电压降和噪声干扰。

网友F:
在单片机电源输入端添加适当的电容来滤除电源中的噪音

网友AH:
电源线路可能会引入电磁干扰,影响单片机的性能。

网友AI:
如果从市电供电,需要使用AC/DC转换器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

网友AJ:
在直流电场景下,可能需要DC/DC转换器来调整电压,例如从电池供电。

网友AK:
电源纹波和噪声会影响单片机的稳定性,可能导致系统工作异常。

网友AL:
针对具体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使用线性电源时要加散热片,提高电源模块的负载,确保不小于10%的额定负载,降低环境温度,保持散热良好。

网友AJ:
如果单片机仍然无法正常工作,可能需要更换或维修单片机

网友AM:
电源应当能够提供稳定的电压,不受负载变化或电网波动的影响。

网友AN:
在电源电路中加入适当的降噪和滤波元件,以减小电源中的噪声和波动。这可以包括电容器和电感等元件。

网友AL:
在电源引脚处放置去耦电容,减少高频噪声。

网友:
避免因过载或短路导致的电流过大。

网友AO:
单片机电源设计得当,不仅可以保证单片机的正常运行,还能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AA:
正确设计和布局电源线路,确保良好的接地和连接

网友AE:
采用低功耗模式、内部集成的功耗优化模块(如低功耗时钟和睡眠模式)、动态电压调节等功能来降低功耗。

网友AB:
电源电流不足 可能无法满足单片机正常工作所需的电流,导致系统运行缓慢或无法启动。

网友AP:
了解单片机的工作电流需求,并选择能够提供足够电流的电源。确保电源的额定电流大于单片机的最大工作电流。

网友AQ:
电源浪涌是指电源电压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可能导致单片机损坏。

网友AR:
如果使用电池供电,考虑单片机的功耗管理,使用低功耗模式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G:
提供合适的电源启动和关闭电路,确保单片机在上电和下电时都能正常操作。这可能包括软启动和软关闭电路,以避免突然的电源变化。

网友AS:
可能无法满足单片机正常工作所需的电流,导致系统运行缓慢或无法启动。

网友AT:
是否考虑了电源的效率问题,以确保系统的能耗控制?

网友AU:
电源电压波动可能导致单片机工作异常,甚至损坏单片机。

网友AV(2024-08-01):
不正确的电源电缆布局可能会导致电源电缆上的电压降和噪声干扰。

网友AW:
如果MCU外设电路不多,功耗不大,用LDO足以。

网友AX:
适用于大电流或要求高效转换的场景,包括降压(step-down)和升压(step-up)。

网友AY:
电源的输出电压可能会降低,或者电源可能会损坏。

网友AZ(2024-09-03):
在电源线上安装一个滤波器,如π滤波器或LC滤波器,以降低电源噪声。

网友BA:
注意电源部分的设计和调试,避免有意无意的忽略。

网友BB:
考虑MCU和外设的最大电流要求,确保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BC:
防止过高的电源电压损坏MCU。,

网友BD:
如果MCU仍然不能正常工作,则可能需要更换或修理MCU

网友BE(2024-10-11):
使用稳定可靠的电源,确保电源稳定,满足MCU的工作电压要求

网友BF:
避免因霸王或短路导致电流过大。

网友BG:
在电源输入端安装电涌保护装置,如tvs二极管或变阻器。

网友BH:
启动过程中对电源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BI:
电源线上有噪音,可能会干扰微控制器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