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如何处理电磁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4-06-28):
对于新手来说,在单片机的电路设计中可能不会很注意电路设计中电磁干扰对设计本身的输入输出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个电子工程师来说其中的厉害关系就不言而喻了,它不仅关系了单片机在控制在中的能力和准确度,还关系到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

对电磁干扰的设计我们主要从硬件和软件方面进行设计处理,下面就是从单片机的PCB设计到软件处理方面来介绍对电磁兼容性的处理。

影响EMC的因数

1.电压

电源电压越高,意味着电压振幅越大,发射就更多,而低电源电压影响敏感度。

2.频率

高频产生更多的发射,周期性信号产生更多的发射。在高频单片机系统中,当器件开关时产生电流尖峰信号;在模拟系统中,当负载电流变化时产生电流尖峰信号。

3.接地

在所有EMC题目中,主要题目是不适当的接地引起的。

有三种信号接地方法:

单点、多点和混合。在频率低于1MHz时,可采用单点接地方法,但不适宜高频;
在高频应用中,最好采用多点接地;
混合接地是低频用单点接地,而高频用多点接地的方法。地线布局是关键,高频数字电路和低电平模拟电路的接地电路尽不能混合。
4.PCB设计

适当的印刷电路板(PCB)布线对防止EMI是至关重要的。

5.电源往耦

当器件开关时,在电源线上会产生瞬态电流,必须衰减和滤掉这些瞬态电流。

来自高di/dt源的瞬态电流导致地和线迹“发射”电压,高di/dt产生大范围的高频电流,激励部件和线缆辐射。

流经导线的电流变化和电感会导致压降,减小电感或电流随时间的变化可使该压降最小。

对干扰措施的硬件处理方法

1.印刷线路板(PCB)的电磁兼容性设计

PCB是单片机系统中电路元件和器件的支撑件,它提供电路元件和器件之间的电气连接。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PCB的密度越来越高。

PCB设计的好坏对单片机系统的电磁兼容性影响很大,实践证实,即使电路原理图设计正确,印刷电路板设计不当,也会对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产生不利影响。

例如,假如印刷电路板的两条细平行线靠的很近,会形成信号波形的延迟,在传输线的终端形成反射噪声。

因此,在设计印刷电路板的时候,应留意采用正确的方法,遵守PCB设计的一般原则,并应符合抗干扰的设计要求。要使电子电路获得最佳性能,元器件的布局及导线的布设是很重要的。

2.输入/输出的电磁兼容性设计

在单片机系统中输进/输出也是干扰源的传导线,和接收射频干扰信号的拾检源,我们设计时一般要采取有效的措施:

①采用必要的共模/差模抑制电路,同时也要采取一定的滤波和防电磁屏蔽措施以减小干扰的进进。

②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采取各种隔离措施(如光电隔离或者磁电隔离),从而阻断干扰的传播。

3.单片机复位电路的设计

在的单片机系统中,看门狗系统对整个单片机的运行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由于所有的干扰源不可能全部被隔离或往除,一旦进进CPU干扰程序的正常运行,那么复位系统结合软件处理措施就成了一道有效的纠错防御的屏障了。

常用的复位系统有以下两种:

①外部复位系统。外部“看门狗”电路可以自己设计也可以用专门的“看门狗”芯片来搭建。

然而,他们各有优缺点,大部分专用“看门狗”芯片对低频 “喂狗”信号不能响应,而高频“喂狗”信号都能响应,使其在低频“喂狗”信号下产生复位动作而在高频的“喂狗”信号下不产生复位动作,这样,假如程序系统陷进一个死循环,而该循环中恰巧有着“喂狗”信号的话,那么该复位电路就无法实现它的应有的功能了。

然而,我们自己可以设计一个具有带通的“喂狗”电路和其他复位电路构成的系统就是一个很有效外部监控系统了。

②现在越来越多的单片机都带有自己的片上复位系统,这样用户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其内部的复位定时器了,但是,有一些型号的单片机它的复位指令太过于简单,这样也会存在象上述死循环那样的“喂狗”指令,使其失往监控作用。

有一些单片机的片上复位指令就做的比较好,一般他们把“喂狗”信号做成固定格式的多条指令依顺序来执行,假如有一定错误则该“喂狗”操纵无效,这样就大大进步了复位电路的可靠性。

4.振荡器

大部分的单片机都有一个耦合于外部晶体或陶瓷谐振器的振荡器电路。在PCB上,要求外接是电容、晶体或陶瓷谐振器的引线越短越好。

RC振荡器对干扰信号有潜伏的敏感性,它能产生很短的时钟周期,因而最好选晶体或陶瓷谐振器。另外,石英晶体的外壳要接地。

5.防雷击措施

室外使用的单片机系统或从室外排挤引进室内的电源线、信号线,要考虑系统的防雷击题目。常用的防雷击器件有:气体放电管、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ion)等。

气体放电管是当电源的电压大于某一数值时,通常为数十V或数百V,气体击穿放电,将电源线上强冲击脉冲导进大地。

TVS可以看成两个并联且方向相反的齐纳二极管,当两端电压高于某一值时导通。其特点是可以瞬态通过数百乃上千A的电流。

网友A:
电磁兼容性设计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网友B:
无源晶振利用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来产生频率。当外部电路提供适当配置时,晶体会以特定频率振荡,为单片机提供必要的时钟信号。

网友C:
通过逐个断开或屏蔽组件,找出最可能的干扰源。

网友D:
减小信号传输中的畸变和交叉干扰,关注信号线、电源线与地线的布局。

网友E:
在电路设计阶段考虑电磁兼容,选用低电磁干扰的元器件和优化电路布局。

网友F:
利用软件算法实现信号滤波,消除干扰信号,增强系统抗干扰能力。

网友G:
在电源线和信号线中加入滤波器,以减少高频噪声的影响。

网友H:
最小化高功率回路的环路面积,使用多层PCB设计,合理布局敏感元件

网友I:
在电源线和信号线上安装滤波器,吸收高频噪声。

网友J:
无源晶振的关键参数包括频率和负载电容。频率决定单片机的处理速度,而负载电容则影响电路的稳定性和晶振的起振性能。

网友K:
选用外时钟频率低的微控制器,降低噪声和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L:
通过测试可以发现潜在的问题,并对设计进行相应的调整

网友M:
避免地线环路,以减少感应噪声。

网友N:
设计合理的地平面,以提供稳定的参考地,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O:
遵循正确的布线规范,避免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线路交叉,减少干扰。

网友P:
使用静电放电(ESD)保护器件,以防止静电损坏。

网友Q:
元件布置要合理分区,尽量减小信号线长度,避免过孔,减小交叉干扰。

网友R:
系统接地良好,避免多个接地点造成的地电位差。

网友S:
使用去耦电容来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和纹波。

网友T:
在设计和测试过程中,可能需要综合考虑多种措施,并反复试验以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网友U:
使用完善的屏蔽体可以防止外部辐射进入系统,也可以防止系统内部的干扰能量向外辐射。屏蔽体应保持完整性,对门、缝、通风孔和电缆孔等必须妥善处理,并确保屏蔽体有可靠的接地。

网友V:
设计良好的接地策略,避免地回路和悬浮地问题。

网友W:
减少电源线上的共模干扰和噪声,优化电源供应和分配,确保电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X:
使用金属外壳或屏蔽罩,保护内部电路免受外部干扰。

网友Y:
使用大面积接地。

网友Z:
采用单点接地或多点接地,对特别敏感或发射辐射的部分使用金属屏蔽

网友AA:
使用软件滤波和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减少噪声影响。
采用软件控制的动态调整策略,以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

网友AB:
使用频谱分析仪和其他测试仪器,定位干扰源的位置和频率。

网友AC:
隔离电源与其他设备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AD:
软件根据电磁环境的变化动态调整工作参数,避免干扰频段。

网友AE:
电缆端接正确,避免反射和驻波。

网友AF:
良好的接地连接,以降低电磁干扰的影响。地线应具有低的阻抗,以便将电磁干扰引流至地。同时,避免形成地线回路,增加传导噪声的可能性。

网友AD:
在电源线上加装滤波器,以减少传导干扰。
采用光耦合器或变压器隔离,以减少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干扰。

网友Q:
使用隔离变压器、光耦合器等元件来隔离噪声源和敏感电路。

网友AG:
利用电磁兼容性测试仪器、频谱仪和宽带示波器等检测工具有助于准确定位故障位置和了解故障机理。

网友E:
在输入输出端口使用滤波器,使用电磁干扰抑制元件如铁氧体磁环、电感、电容等

网友AH:
在关键信号线上加装瞬态抑制二极管(TVS)或齐纳二极管,以保护电路免受浪涌和尖峰的影响。

网友AI:
及时更换老化或失效的元器件,以保持良好的EMC性能。

网友AJ:
减少信号线的长度和交叉,避免信号线和电源线的平行布线,以减少电磁耦合和干扰。同时,将敏感元件与高干扰元件相互分离,如将时钟电路、放大器等干扰源与微处理器等敏感元件进行位置分离。

网友AI:
通过滤波器来抑制高频噪声和谐波,确保信号传输的纯净度。滤波器应针对特定频率的干扰进行设计,以提高滤波效果。

网友AK:
通过设计屏蔽罩或金属盒来封装敏感电路,减少电磁辐射和电磁泄漏。屏蔽材料应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磁导率,以有效屏蔽外部电磁干扰。

网友AL:
使用金属屏蔽来保护敏感电路,减少电磁辐射和接收到的干扰。

网友AK:
采用多层印刷板设计,设置专门的地层,减小信号线的特性阻抗。

网友P:
应用滤波器和共模扼流圈,减少信号线上的EMI。

网友:
采用缓冲器法、减少耦合路径法、减少寄生元件法等,以及增加提高抗干扰能力的器件

网友AM:
实施时钟整形和时钟树规划,减少时钟信号的边沿陡度。

网友AN:
在电源和地之间加装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
使用LC滤波器或π型滤波器,以减少高频噪声。

网友T:
利用EMI滤波电路抑制干扰,以及通过电磁屏蔽和良好的接地处理切断干扰信号的传播途径

网友AO:
利用仿真软件对电路进行电磁兼容性仿真分析,预测潜在的电磁干扰问题,并在设计阶段就进行解决。同时,进行实际的电磁兼容性测试,验证产品的电磁兼容性能是否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

网友AP:
从干扰源,传播路径两个层面去分析和解决。

网友AQ:
减少信号回路面积,使用多层PCB,将信号层与地平面隔离。

网友M:
合理布局,将高速信号、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开,避免交叉干扰。

网友AR:
通过减小高频开关变压器的噪声、吸收缓冲、降低漏感,以及在电路设计时合理布线,尽量不走环线等方法。

网友C:
对信号线进行滤波处理,以减小信号线间的交叉干扰和来自电源的噪声影响。

网友AS:
使用合适的滤波技术,滤波器的通带应经过合理选择,以尽量减小漏电损耗。

网友AT:
使用软件滤波和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减少对数字信号的敏感度。

网友AR:
软件控制的动态频率调整,以避开干扰频段。

网友I:
为敏感元件添加ESD保护二极管或气体放电管等。

网友AO:
使用EMI吸收材料,如吸波海绵,减少反射和衍射。

网友:
使用光耦合器、变压器或磁耦合器隔离敏感电路,防止电流回路形成。

网友AU:
使用合理的PCB布局,避免高速信号线和敏感信号线靠近。
采用地平面和电源平面,以减少噪声和提高稳定性。
控制走线长度和阻抗匹配,以减少反射和干扰。

网友X:
使用屏蔽电缆和连接器,减少辐射和传导干扰。

网友AV:
使用适当的去耦电容,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

网友AW:
设计合理的接地系统,将小信号、大信号和产生干扰的电路分开接地,接地电阻应尽可能小。

网友AX:
使用低相位噪声的振荡器,减少辐射。

网友J:
在电路设计阶段就考虑电磁兼容性问题,采用合适的电路拓扑和元件布局,以减少干扰和敏感设备的耦合。

网友:
合理布局电路,尽量减少信号路径的长度,使用合适的线宽和线间距以降低信号干扰。

网友AY(2024-08-04):
避免接地环路,以降低感应噪声。

网友AZ:
使用滤波器和共模扼流圈来减少信号线上的电磁干扰。

网友BA(2024-09-03):
隔离电源和其他设备之间的干扰,

网友BB:
及时更换老化或故障组件,以保持良好的emc性能。

网友A:
电磁兼容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属于系统性设计。

网友BC:
减少信号传输中的失真和交叉干扰,注意信号线、电源线和地线的布局。

网友BD:
减小信号环路面积,使用多层pcb将信号层与接地层隔离。

网友BE:
降低电力线路上的共模干扰和噪声,优化供配电,保证供电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BF(2024-10-11):
通过降低高频开关变压器的噪声,吸收缓冲,降低漏电感,电路设计时合理走线,尽量不走环线。

网友BG:
测试可以识别潜在的问题,并相应地调整设计

网友BH:
设计合理的接地层,提供稳定的参考地,降低噪声干扰。

网友BI:
使用适当的去耦电容来降低电源线路上的噪声。

网友BJ:
用静电放电(ESD)保护设备,防止静电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