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经典单片机电源电路

楼主(2024-06-28):
系统上电

如图,在开关S2按下之前,三极管Q3基极被R11上拉截止,因此12V电源被Q3隔离,单片机没有电源。
按下开关按键S2后,Q3的基极通过R12-S2-Q4的b-e接到地,此时三极管导通,12V电压经过Q3到达LDO变压器,然后LDO输出VCC,进入单片机。
自锁供电

在系统上电之后,手一直按着S2肯定是不行的,这时单片机的IO口就会工作起来,如图IO2会输出一个高电平,经过R14,电流驱动Q5导通,进而将Q3的基极拉地,这个时候,就算S2断开,Q3依然是导通的,电源继续给单片机供电。
系统关机
这个图中其他器件小伙伴都知道是干嘛的,但是实在想不通Q4是用来做什么,要说为了使Q3导通拉地,那直接将S2一端接地不就好了嘛,为何多此一举。其实在这里Q4是用来辅助单片机IO口检测电平用的。
上面介绍了开机上电环节,那么怎么关掉它呢,已经自锁供电的情况下。首先我们在单片机程序里面要定好,比如长按按键10S关机。那么当按键S2被按下时 ,Q4的集电极就会被拉低,IO1口就会检测到低电平,并开始计时,10S后,单片机IO2口会输出低电平,Q5就会截止。手松开S2后,Q3截止,此时系统掉电关机。
当然为了省电,单片还有一种自动掉电办法,软件直接处理的,就是上电后自动开始计时,在规定时间后自动让IO2输出低电平,掉电关机。

网友A:
我吃过一次亏 就是在画pcb的时候没有注意电流的流向  然后电路板就废掉了

网友B:
我现在对恒流源电路比较感兴趣

网友C:
外部电路的搭建和使用的电源芯片的种类是有关系的

网友D:
上电的瞬间会有尖峰电流冲击吗

网友E:
单片机因为功耗不大,一般用LDO即可满足需求。

网友E:
如果外围功能电路比较多,功耗较大,可以使用DC-DC为整个系统供电。

网友F:
不知道什么时候单片机自己就能集成稳压芯片的功能了呢

网友G:
对散热和走线的形式以及粗细有具体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