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栈溢出导致hardfault问题

楼主(2024-06-25):
问题复现

(1)首先看一下网友的问题:
<1>他说程序运行不到1分钟就进入hardFault。这个代码量很少,所以能够很快定位到问题,但是如果程序大了,如何定位问题。
<2>他说可以尝试通过查看R0–R15寄存器是否可以找出问题。
(2)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对于程序的问题定位,肯定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经常能够遇到一些玄学问题因此我们要学会掌握技巧,下面的方法就是技巧之一。其次是第二个问题,这明显就是没搞明白寄存器的作用分别是干嘛的,完全是胡乱看寄存器。
(3)问题如下:

排查流程栈回溯分析

(1)既然知道了问题是什么了,那么就开始排查,根据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通过keildebug工具中的Call Stack进行栈回溯。分析程序卡死之前被哪些函数调用,然后逐步分析这些函数可能的问题。
(2)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会发现Call Stack中只有一个HardFault_Handler。那么明显说明Call Stack工具现在是用不了的。

CM3和CM4异常返回值

(1)之前那篇博客,是介绍的普通的程序卡死如何进行排查,然后栈回溯调试。而这里有些许的不同,在于是hardfault错误,因此只有这个地方会不同。
(2)前文我介绍了,程序卡死一般是看R14(LR)寄存器,因为这个寄存器存放返回值信息,通俗来说就是C语言的return根据这个寄存器进行函数返回。
注:下图摘抄自CM3权威指南3.1寄存器组章节。

(3)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R14(LR)寄存器值是什么。我们会发现里面居然是0xFFFFFFFD!很明显,我函数返回不可能是返回到一个0xFFFFFFFD,因为程序一般都是存储在0x08开头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了解一下CM3CM4的异常返回值的知识了。

(4)我们在看上面的寄存器介绍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R13怎么有两个寄存器,一个MSP,一个是PSP?因为MSP用于内核和异常处理,而PSP用于进程的堆栈。这使得Cortex-M3处理器可以轻松实现多任务操作系统。
(5)上述这些,如果想详细了解的个人建议直接看这篇博客,介绍的非常的好:RTOS系列文章(6):Cortex-M3/4之SP,MSP,PSP,Thread模式、Handler模式、内核态、用户态
(6)但是,这部分知识跟我们问题定位关系不大。我们只需要了解,如果R14(LR)如果是0xFFFFFFFD,那么就看PSP寄存器。如果R14(LR)0xFFFFFFF9,那么就看MSP寄存器。
注:下图摘抄自CM3权威指南9.6异常返回值章节。

手动栈回溯

(1)很好,既然我们有上述知识了之后。因为R14(LR),我们就知道现在要看PSP寄存器的值了,之后内存信息知道堆栈数据,然后手动栈回溯了解HardFault_Handler之前是卡死在哪里。
(2)现在我们看PSP寄存器,知道堆栈寄存器存储的是0x00000020。那么就打开Memory工具,查看当前芯片内部的存储信息。
这里需要注意,PSP的堆栈寄存器,不是PC或者LR寄存器,因此是看的Memory工具而不是Disassembly工具。

(3)根据堆栈指针寄存器,我们知道了当前堆栈指向位置存储的信息。那么如何根据这些信息进行问题的排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CM3/CM4的中断/异常的入栈知识了。CM3/CM4的中断响应时候,硬件是会自动进行入栈的,他的栈存储位置如下。
注:下图摘抄自CM3权威指南9.1.1入栈章节。

(4)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上面这个知识点,进行分析。可以得知,如果程序现在正常运行,那么应该是运行到0x08000145位置。

(5)于是我们根据0x08000145找到程序实际卡死的地方。发现是卡死在port.c文件中,而这个文件又是FreeRTOS的官方源码,出错概率很低。

解决思路定位可能的原因

(1)有了上述的分析,其实问题就已经解决一大半了。现在我们知道程序是卡死在0x08000145位置,于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进行打断点。然后复位程序重新跑,此时Call Stack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栈回溯了。
注意:程序需要多按几次全速跑,一直等到进入HardFault_Handler的前一刻停止。因为我们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卡死在这个断点处的。

(2)然后我们就开始分析Call Stack的内容,发现除了TaskGenericFunction()其他的要么是FreeRTOS官方程序,要么是C库程序。于是我们直接看TaskGenericFunction()程序到底发生了什么。跳转过去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任务中只有一个printf()打印。我尝试逐步注释printf(),发现可以解决问题,然后就错误的认为这是和printf()线程安全有关导致的bug。但是后面发现,这并不问题的关键。

(3)如何发现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看TaskGenericFunction()函数的Location/Value,会发现这里居然是0x00000000!我们都知道STM32 的内存管理起始就是对0X0800 0000 开始的Flash部分和0x2000 0000 开始的SRAM部分使用管理。因此,这个地方毫无疑问是有问题的。出现这种问题,基本就可以知道是栈溢出的问题了。

FreeRTOS的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函数

(1)既然我们知道了是栈溢出的问题,那么如何知道是那个地方栈溢出了呢?此时就不得不是使用到FreeRTOS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函数了。这个函数可以监控任务使用的栈空间历史使用剩余值的最小值。使用方法如下:这里需要注意,需要在FreeRTOSConfig.h中将INCLUDE_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设置为1,才可以使用这个函数。

/** * @brief   查看任务使用的栈空间大小 * * @param   xTask 任务句柄 * * @return 任务堆栈可用的最小值,单位word(4字节) */UBaseType_t 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 TaskHandle_t xTask );/* === 使用方法 === */void StartCubemxTask(void *argument){  /* USER CODE BEGIN StartCubemxTask */        char *CubemxTaskPrintf = (char *)argument;        UBaseType_t Cubemx_Stack;  /* Infinite loop */  for(;;)  {                printf(CubemxTaskPrintf);                Cubemx_Stack = 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keilTaskHandle);                printf("CubemxTask is %ld\r\n",Cubemx_Stack);                  }  /* USER CODE END StartCubemxTask */}

(2)了解了这个函数之后,那么我们尝试在每个任务中加入一个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监控栈使用情况,并且都打上断点。

(3)按照如下办法,之后开始查看他们的栈使用情况。

(4)我们一点一点的开始测试,最终发现是能够找到栈空间被榨干的地方了。

(5)现在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栈空间会被榨干。我们知道,起始是执行了下面这个for循环之后,栈空间就为空了。因此我们再看一下任务分配的时候任务栈空间是多少,能够发现是100 word,也就是400字节。而这里的buf[]就有500字节了。于是问题就成功发现了,此时我们可以尝试调小buf[]或者是增大任务栈空间。

for ( i = 0; i < 500; i++)        buf = 0;

网友A:
这些方法很好

网友B:
栈空间应该怎么设置大小啊

网友C:
这个中断向量指向一个硬故障处理程序,也称为异常处理服务程序

网友D:
优化程序代码,减少栈的使用。例如,尽量减少递归调用,使用尾递归优化等。

网友E:
在某些微控制器中,可以设置堆栈溢出保护机制。当检测到栈溢出时,系统会自动进入安全模式,并禁止进一步的程序执行。这可以帮助防止系统崩溃,并为开发者提供调试信息。

网友F:
当程序的栈指针超出其分配的内存范围时,处理器会触发HardFault异常。

网友G:
硬错误(Hard Fault)是ARM Cortex-M系列微控制器在遇到无法处理的异常时触发的一种异常类型

网友H:
实施栈溢出检测机制,如前文所述的栈边界哨兵方法,以便在栈溢出发生时及时处理。

网友I:
尝试访问未分配的内存区域或者权限不允许的内存区域,比如读写只读内存或者外部存储器。

网友J:
最怕遇到hardfault问题

网友K:
在函数中定义了非常大的局部变量数组或结构体,尤其是如果这些函数被频繁调用。

网友L:
审查代码以减少递归调用的深度,避免过大的局部变量数组,以及减少不必要的函数调用。这些措施可以减少栈的使用量。

网友M:
减少递归深度,优化函数调用结构,避免在函数中使用过大的局部变量。

网友N:
减少不必要的函数调用和局部变量,特别是大型数组和结构体。

网友O:
如果可行,使用循环结构代替递归以减少栈的使用。

网友P:
如果栈溢出发生在异常处理程序中,那么异常处理程序本身可能无法正常执行,因为它的执行也需要栈空间。这可能导致系统无法恢复,甚至重启失败。

网友Q:
现代编译器提供了许多优化选项,可以帮助减少栈空间的使用。

网友R:
特别是使用ARM Cortex-M系列处理器的单片机系统中,栈溢出可能会导致所谓的"HardFault"(硬故障)异常。

网友S:
无限递归会导致栈空间被持续消耗直至耗尽。

网友T:
需要查看单片机的内存映射文件(如*.map文件),这个文件通常包含了程序的内存布局信息,包括栈的起始地址和大小。

网友U:
访问非栈内存区域时触发未对齐访问错误。
覆盖了其他重要数据或指令,如返回地址,导致程序运行轨迹错误。
导致非法指令执行或访问无效内存地址,触发异常。

网友V:
单片机栈溢出确实可能导致HardFault异常,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处理机制,用于捕获无法由其他异常处理程序处理的错误。

网友W:
通常在处理器遇到无法恢复的错误时触发,如内存访问违规、错误的指令执行等。

网友X:
在程序中实现栈使用情况的监控。这可以通过在栈的起始和结束位置设置特定的标记(如哨兵值)并在程序执行期间定期检查这些标记是否被覆盖来实现。

网友Y:
如果可能,增加为栈分配的内存空间,以容纳更多的函数调用和局部变量。

网友:
使用调试器查看栈指针的位置,确认是否超出栈的正常范围。

网友Z:
在程序运行时动态监控栈的使用情况,并在栈使用接近极限时采取措施,如增加栈空间或减少栈使用。

网友K:
仔细评估你的应用程序所需的栈空间大小。考虑局部变量、函数调用深度、中断服务例程等因素。

网友Y:
栈溢出可能导致程序试图访问不属于它的内存区域,这会触发内存访问违规,进而引发HardFault异常。

网友AA:
当程序使用的栈空间超过了分配给栈的内存大小,就会发生栈溢出。这通常是因为递归调用太深、局部变量太大或者函数调用嵌套太多等原因造成的。

网友M:
中断服务程序(ISR)中使用了大量的局部变量或进行了复杂的运算,也可能导致栈溢出。

网友AB:
例如使用了错误的指针或者数组越界,导致非法的内存访问。

网友AC:
如果你在使用实时操作系统(RTOS),那么可以利用其提供的堆栈管理功能。许多RTOS都提供了自动堆栈增长、堆栈溢出检测和处理等功能,可以帮助预防hardfault问题。

网友AD:
设计程序时,要确保为栈分配的空间足够大,以满足最坏情况下的需求

网友AE:
如果可能的话,增加单片机的栈大小是最直接的解决方法。这可以通过修改链接器脚本或在代码中动态分配更大的栈空间来实现。但请注意,增加栈大小会占用更多的RAM资源,因此需要权衡内存使用和其他系统需求。

网友R:
当栈空间被耗尽时,程序可能会尝试访问非法的内存区域,这可能导致执行非法指令或访问非法内存,从而触发硬故障。

网友S:
如果栈溢出覆盖了返回地址或其他重要的寄存器值,程序可能会跳转到错误的地址执行,导致HardFault异常。

网友AF:
硬故障是系统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异常之一,通常是由于非法的指令执行、内存访问越界等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

网友AG(2024-11-02):
无限递归导致堆栈空间不断被消耗,直到耗尽。

网友AH:
实现一种堆栈溢出检测机制,例如上面描述的堆栈边界哨兵方法,以便在发生堆栈溢出时及时处理。

网友AI:
当一个程序的堆栈指针超出其分配的内存范围时,处理器会触发一个硬故障异常。

网友AJ:
如何设置堆栈空间的大小

网友AK:
堆栈溢出会导致程序试图访问不属于它的内存区域,从而触发内存访问冲突,引发硬故障异常。

网友AL:
中断服务例程(isr)中使用了大量的局部变量或复杂操作,这也可能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AM:
栈溢出会导致程序运行时出现hardfault错误,这是因为程序尝试访问超出其分配栈空间之外的内存区域。解决此问题需优化代码,减少栈使用或增加栈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