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单片机栈溢出的一种检测方法

楼主(2024-06-26):
裸奔的时候,一直担心栈会不会溢出。由于栈的使用量无法估测,导致栈的设置要么过大,要么过小。今天,我想了一种简单的检测方法,可以简单检测栈是否溢出,下面是我的具体的思想。

1、查看*.map文件,查找栈顶地址;

2、定义一个全局变量,用于存储栈顶上电时候的数据;

3、在系统参数初始化的时候将栈顶数据赋给第二步定义的全局变量;

4、在系统大循环里面检测栈顶数据是否有变化。

下面将上述的思想用伪代码实现。

在*.map文件中获取栈顶地址,内存地址映射的查看方法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略过;

int main()
{
uint8_t Stack_Flag=0;
/*系统初始化*/

Stack_Flag = *(uint8_t*)0x20000210;

while(1)
{
/*用户代码*/

if(Stack_Flag != *(uint8_t*)0x20000210)
{
/*将某一个标志位置位或将某一个I/O口电平拉高*/
}
}
}

上面就是栈溢出的简单检测方法,实时操作系统可以实时检测栈的使用量大小,具体的实现原理我还没搞懂,待后续研究。

本文中的方法如果将栈顶地址增大,也可以大致的得出栈的使用量,但是工作量太大。

网友A:
栈设置大一点有啥危害不

网友B:
实机运行时候有检测的办法吗

网友C:
在程序中定期检查栈的空间使用情况。可以通过比较当前的栈指针和程序开始时的栈指针来判断栈是否发生了溢出。

网友D:
在运行时动态调整栈的大小或位置,以检测栈溢出。

网友E:
在程序开始时,将堆栈指针(SP)初始化为栈顶地址。这通常在程序的启动代码中完成。

网友F:
在编译期间使用工具分析代码,预测潜在的栈溢出风险。

网友G:
特别是栈的起始地址和大小需要根据单片机的内存映射文件来确定。

网友H:
在栈的顶部和底部预先写入一组特定的数据(哨兵值)。这些值应该是唯一的,不会在正常的栈操作中出现。

网友I:
可以通过查看链接器输出的映射文件(如*.map文件)或使用特定的函数(如在ARM Cortex-M系列中使用__get_MSP()函数)来获取当前的栈指针值。

网友J:
如果检测到堆栈指针的值超出了栈的分配范围(即低于栈底地址或高于栈顶地址),则可以判断发生了栈溢出。

网友J:
通过栈的起始地址和栈的空间大小,可以计算出栈的边界地址。栈的边界地址是栈顶地址减去栈空间大小(如果栈向下增长)或加上栈空间大小(如果栈向上增长)的结果。

网友H:
需要知道栈在内存中的起始地址。这通常可以在链接描述文件(Linker Script)中找到,或者通过查看编译器/IDE生成的符号表来确定。

网友K:
如果单片机支持硬件栈指针检查或提供了相关的调试工具,可以考虑使用这些工具来更准确地检测栈溢出。

网友L:
程序开始运行时,将栈顶以上的内存区域(即警戒区)初始化为一个非零值,例如0xAA。

网友M:
需要查看单片机的内存映射文件(如*.map文件),这个文件通常包含了程序的内存布局信息,包括栈的起始地址和大小。

网友N:
如果检测到栈溢出,程序应立即采取措施,如记录错误信息、重置系统或进入安全模式。

网友N:
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定期检测栈边界地址的数据是否发生变化。这可以通过读取栈边界地址处的数据并与之前写入的数据进行比较来实现。

网友O:
根据单片机的内存配置和应用程序的需求,计算出栈的最大深度。

网友P:
简单易实现,不需要特殊的硬件支持。

网友G:
根据检测到的栈溢出情况,可以对栈的管理策略进行优化,如增加栈的大小、调整栈的分配方式等。

网友Q: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定期检查堆栈指针的值。这可以通过插入特定的监控代码或使用调试器来实现。

网友R:
如果检测到栈边界地址的数据发生了变化,说明栈已经超出了其预定的范围,即发生了栈溢出。这可能是因为程序中的局部变量占用了过多的栈空间,或者函数调用层次过深导致的。

网友S:
在程序开始运行时,通过指针的方式,向栈边界地址的内存单元写入一组特定的数据(如特定的模式字,如0x12345678)。这些数据将作为栈边界的标识,用于后续的检测。

网友T:
方法基于堆栈指针的监控,可以实时检测栈溢出的情况。

网友U:
一旦检测到栈溢出,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关闭中断、保存当前状态、跳转到错误处理程序等。

网友V:
可以在程序的关键部分或周期性地调用一个监测函数,来检查栈的大小,并在检测到栈溢出时采取措施。

网友P:
在栈的边界处(通常是栈顶下方)设置一个或多个字节的特定值作为哨兵值。这个值应该是一个不太可能在正常运行中出现的模式,以便于检测到栈溢出。

网友G:
可以通过编译器提供的工具或函数获得,比如在Keil uVision中查看.map文件找到栈的起始和结束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