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易灵思FPGA调试器(Efinity)

楼主(2024-06-23):
1         调试器说明
易灵思FPGA调试器适用于易灵思公司的各系列型号FPGABIT加载、SPI Flash程序固化和软核在线调试,JTAG接口和SPI接口提供独立的参考电压输入接口,参考电压VREF输入范围宽(1.1V~5.5V),满足常用各种电平接口的使用需求。调试器可对外提供+3.3V电源,用于FPGA端不能提供VREF的使用需求,可将+3.3V接入VREF管脚,实现3.3V JTAG IO的调试需求。
易灵思FPGA调试器接口信号具备静电防护功能,VREF管脚设计过压保护功能,硬件链路经过充分验证,具备高可靠性、抗干扰能力强等特性,可长期稳定运行,为开发和调试提供稳定可靠的调试链路。

1  易灵思FPGA调试器实物图

2  易灵思FPGA调试器结构尺寸图(mm
2       接口说明
TYPE-C接口:定义USB2.0和供电,支持正反插
14pin简牛针座:定义JTAGSPIVREF1/2输入和+3.3V输出
指示灯:3.3V电源指示灯(Red
3       配件说明
USB线缆长度:1.5
6pin杜邦线长度:20cm
配件数量:USB线缆1根,6pin杜邦线1
4       接口特性

5       使用说明5.1      硬件连接说明
易灵思FPGA调试器配套USB线缆接入TYPE-C接口,实现USB2.0通信链路和供电,配套6pin排线实现调试器和目标板卡之间JTAG链路,JTAG链路信号的参考电压可选择外参考和内参考两种配置。
JTAG链路信号的外参考链接方式如3所示,需通过6pin排线与目标板卡实现VREF1TMSTDITDOTCKGND信号的互联,信号参考电源由目标板卡根据电压需求提供。

3  JTAG链路信号的外参考链接方式
JTAG链路信号的内参考链接方式如4所示,需通过6pin排线与目标板卡实现TMSTDITDOTCKGND信号的互联,VREF1对应pin排线与+3.3V互联,信号参考电源由调试器内部提供,本方式只适用于目标板卡JTAG链路对应VIO3.3V的情况

4  JTAG链路信号的内参考链接方式
5.2      驱动安装说明5.2.1    驱动安装准备
通过USB线缆插入FPGA调试器后,未安装驱动时计算机设备管理器中显示2USB转串的端口,设备管理器端口显示如5所示。

5  设备管理器中端口显示
运行Zadig USB驱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主界面如6所示,在Options下勾选List All Devices,显示所有设备列表,操作如7所示。

6  Zadig应用程序主界面

7  显示所有列表配置
5.2.2    JTAG驱动安装
完成驱动安装准备工作后,设备列表中选择Interface1,驱动选择libusbK(版本号),点击ReplaceDriver开始驱动更新,等待驱动安装成功,如8所示。

8  Interface1驱动安装成功
驱动安装成功后,计算机设备管理器中libusbK USB Devices将出现Interface 1设备,如9所示,至此JTAG驱动安装完成。

9  设备管理器中Interface 1设备显示
打开Efinity IDE编译软件,点击Efinity Programmer即可扫描到JTAG设备信息,调试器工作正常的情况下Programming Mode将默认显示JTAGEfinity Programmer设备识别与信息显示如10所示。

10  Efinity Programmer设备识别与显示
JTAG链路时钟最高支持30MHz,完成Bit加载后的状态信息如11所示。

11  设备配置完成状态信息显示
5.2.3    SPI驱动安装
完成驱动安装准备工作后,设备列表中选择Interface 0,驱动选择libusbK(版本号),点击ReplaceDriver开始驱动更新,等待驱动安装成功,如12所示。

12  Interface 0驱动安装成功
驱动安装成功后,计算机设备管理器中libusbK USB Devices将出现Interface 0设备,如13所示,至此SPI驱动安装完成。

13  设备管理器中Interface 0设备显示
6       注意事项
²VREF1VREF2参考电源需满足1.1V~5.5V供电范围,内部集成稳压管,防止过压损坏内部器件,应避免过大电压接入;
²+3.3V输出电源建议只用作调试器参考电源使用,输出最大电流为100mA
²+3.3V输出电源使用中应避免短路,短路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如电路损坏、过热等情况;
²+3.3V接入调试器参考电源VREF1/2时,如果调试器先上电,可能会存在调试器灌电流到目标板卡,导致目标板卡部分链路有电的情况。如有影响,需将调试器后上电。

楼主(2024-08-08):
仿真器淘宝搜索:ELEBOND安立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