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微芯单片机怎么选型

楼主:
有没有选型手册或选型网站?
就是可以选择引脚和封装,选择外设,内存,闪存空间等。

网友A(2024-06-24):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arametric-search.html/717?filters=JTdCJTIyYWN0aXZlU2xpZGVyRmlsdGVycyUyMiUzQSU1QiU1QiUyMlBpbmNvdW50JTIyJTJDJTVCMTAlMkM2JTVEJTVEJTVEJTJDJTIyY2F0ZWdvcnlkcm9wZG93biUyMiUzQSU1QiUyMk1pY3JvY29udHJvbGxlcnMlMjBhbmQlMjBNaWNyb3Byb2Nlc3NvcnMlMjIlMkMlMjIlMjIlMkMlMjIlMjIlNUQlN0Q=

网友A(点评):
这个是PIC的单片机选型页面

网友A: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arametric-search/715?filters=JTdCJTIyY2F0ZWdvcnlkcm9wZG93biUyMiUzQSU1QiUyMk1pY3JvY29udHJvbGxlcnMlMjBhbmQlMjBNaWNyb3Byb2Nlc3NvcnMlMjIlMkMlMjIlMjIlMkMlMjIlMjIlNUQlN0Q=

网友A(点评):
这个是51单片机的选型页面

网友A:
你看看这两个页面,就可以选项。

网友B:
有选型网站和选型手册。

网友C:
找代理商啊,代理商直接给你选型手册了,或者你把需求说一下就告诉你了

网友D:
首先需要明确单片机需要实现的功能,包括需要的接口类型(如GPIO、SPI、I2C、UART等)、模拟输入输出、定时器、PWM等功能,这样才能选型

网友E:
选型的时候考虑处理器性能、存储器容量、时钟频率等因素,以确保单片机能够满足应用的性能要求

网友F:
建议考虑工作电压范围、低功耗特性、电源管理功能等,以满足应用对电源的需求

网友G:
其实考虑单片机的成本、可供货性以及开发工具的成本和可用性

网友H:
我觉得选型最好是考虑单片机的开发环境、开发工具、技术支持和社区支持等因素

网友I:
你可以去官网看看,官网讲的比较细致

网友J:
建议楼主在选型的时候考虑单片机的工作温度范围、抗干扰能力、可靠性等因素,以确保单片机能够在特定环境下可靠工作

网友K:
反正我一般选型都是会请教代理商或者FAE,这样会靠谱一些

网友L:
选型的话,就用自己擅长的啊,你对微芯不擅长的话就不要考虑了,开发起来也麻烦

网友M:
跨出自己的舒适区,才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哈

网友N(2024-09-28):
加入稳压器、瞬态电压抑制器

网友O:
就是可以选择引脚和封装

网友P(2024-10-31):
官网有型号的介绍,其实找个代理商问是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