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作USB host 驱动 声卡 问题

楼主(2024-06-24):
我用STM32F407 作USB host, 配置为FS。用它接声卡。如果STM32F407 单向给 声卡传送音频,输出声音正常。或者 407单向接收声卡的音频,工作也正常。但是同时发送和接收声音(即同时作同步IN和OUT),USB就会出错,具体出错中断信号为 未完成周期性传输中断 或 Tx FIFO 空中断。

因为ST 对USB host 提供的 audio class例程只有stream out, 没有stream in。不知道是不是407对于同步双向传输处理速度不够造成?

网友A:
407单向接收声卡的音频有哪些设计?

网友B:
STM32F407是一款高性能的微控制器,但在同时进行USB Host的同步IN和OUT传输时,可能会遇到一些性能上的限制,特别是在处理音频数据这种需要实时性和高带宽的应用中。

网友C:
果STM32F407在同时进行音频数据的IN和OUT传输时,出现了未完成周期性传输或Tx FIFO空中断,这通常表明USB传输速度无法跟上音频数据的实时要求,导致数据传输中断或者FIFO空闲。

网友D:
TM32F407虽然功能强大,但在处理高速USB音频流时,其USB Host控制器和内部DMA(直接内存访问)资源可能会成为瓶颈。特别是当同时处理大量数据(如音频流)的发送和接收时,对资源的需求会显著增加。

网友E:
USB协议对数据传输有严格的时序要求。如果USB Host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完成数据的读取或写入,就可能触发错误中断,如“未完成周期性传输中断”或“Tx FIFO 空中断”。

楼主:
同时处理音频的输入和输出需要精确控制数据的流动和时序。如果软件实现中存在任何缺陷或延迟,都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F(2024-08-31):
优化中断处理程序和数据处理代码,确保USB数据的处理尽可能高效。

网友F:
USB FIFO没有配置正确,会导致“Tx FIFO 空中断”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