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连续接收同时写入FLASH数据不全

楼主(2024-06-24):
在学习写一个Bootloader的过程中,想要通过串口助手直接把bin文件发到STM32并写入到APP_FLASH。

35kB的bin文件,只能成功写入十几个字节,还每次都不一样多。
把波特率从115200降低到9600时能写入6kB数据,继续降低到2400时能写入7kB数据到Flash。
还请大佬指教~

                    userapplen =0;
                    timeout = HAL_MAX_DELAY;
                    /* Clean the input path */
                    __HAL_UART_FLUSH_DRREGISTER(&huart1);
                uint32_t data32[UART_BUF_SIZE / 4];
                HAL_StatusTypeDef state;
                HAL_FLASH_Unlock();
                    while(1)
                    {
                            state = HAL_UART_Receive(&huart1, uart_buf, 4, 5000);
                            memcpy(data32, uart_buf, 4);
                            // 关闭总中断
                            __disable_irq();
                            // 写Flash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WORD, APPLICATION_ADDRESS + userapplen, data32[0]);
                            printf("Programming\r\n");
                            // 开启总中断
                            __enable_irq();
                            if(state != HAL_OK)
                            {
                                    HAL_FLASH_Lock();
                                    printf("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ldBtye\r\n", userapplen += huart1.RxXferCount);
                                    break;
                            }
                            userapplen += 4;
                    }

网友A:
你觉得printf耗时多长?这期间有没有在接收数据?收到的数据当你要处理时还在不在?

网友B:
接收与写入速度不同导致,要求接收速度慢于写入速度。
这种应用应该使用应答式,接收一帧,写入完成后,应答,对方发下一帧。

网友C:
这个要做好数据接收和写入的时间控制

网友D:
通过串口助手直接把bin文件发到STM32并写入到APP_FLASH

网友E:
串口通信程序呢? 用啥接收模式

网友F:
串口连续接收同时写入FLASH数据是不是时序不对导致的问题

网友G:
在串口接收数据后,使用了HAL_UART_Receive函数每次只接收4个字节,这可能导致数据接收速度慢,从而影响到写入Flash的效率。

网友G:
推荐使用HAL_FLASH_Program_IT函数进行批量写入

网友G:
使用HAL_FLASH_Program_IT等批量编程函数,按照Flash编程单位(字、半字或字节)进行批量写入,减少Flash编程操作的次数。

网友H:
可能是波特率设置不当

网友I:
接收缓冲区大小不足

网友J:
如果没有设置超时机制,或者超时时间设置过短,也可能导致数据接收不完整。

网友K:
调整波特率,或者增加接收缓冲区大小

网友H:
优化写入Flash的代码

网友L:
FLASH写入操作的速度可能跟不上串口接收数据的速度,导致数据缓冲区溢出,进而丢失数据。

网友M:
降低串口的波特率可以减缓数据的接收速度,这样STM32就有足够的时间将接收到的数据写入FLASH。然而,这可能会增加数据传输的总时间。

网友N:
处理串口接收和FLASH写入的程序逻辑中可能存在缺陷,如没有正确处理异常情况,或者写入操作没有正确检查状态等。

网友O:
在FLASH写入操作完成后,检查写入状态,确保数据已经正确写入。如果有错误,可以重试写入操作。

网友P:
FLASH写入操作具有一定的延迟,可能导致在写入过程中丢失部分数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写入FLASH之前先将数据暂存到RAM中,然后在FLASH写入完成后,再将数据从RAM中搬移到FLASH。

网友Q:
在串口中断服务程序(ISR)中,只负责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缓冲区,而不进行FLASH写入操作。FLASH写入操作可以在主循环中进行,这样可以确保FLASH写入过程不被中断。

网友R:
如果串口接收中断和FLASH写入中断的优先级配置不合理,可能会导致某些中断无法及时处理,从而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O:
如果串口接收中断和FLASH写入中断的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中断服务不及时,进而影响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网友S:
在STM32上实现串口连续接收数据并同时将这些数据写入FLASH时,可能会遇到数据接收不全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串口接收数据的速度与FLASH写入数据的速度之间可能存在不匹配,导致数据丢失或未能完全写入。

网友T:
串口连续接收数据并写入FLASH时,如果出现数据不全的情况,可能是串口缓冲区溢出

网友U:
如果串口接收数据的速度超过了处理数据的速度,可能会导致缓冲区溢出,从而丢失数据

网友V:
FLASH的写入速度可能比串口接收数据的速度慢,导致数据在写入FLASH之前丢失

网友W:
如果使用中断来处理串口数据,中断服务程序(ISR)可能没有及时响应,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X:
在处理串口数据和写入FLASH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导致数据没有正确地被写入

网友Y:
电源波动或不稳定可能导致数据在传输或写入过程中丢失

网友Z:
建议增加串口接收缓冲区的大小,以便在处理数据时有更多的缓冲空间

网友AA:
如果STM32的串口接收缓冲区设置得过小,无法容纳所有接收到的数据,就可能导致数据溢出和丢失。
增加串口接收缓冲区的大小,确保能够存储所有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AB:
确保数据处理和写入FLASH的流程是高效的,避免在处理过程中出现瓶颈

网友AC:
如果硬件支持,可以使用直接内存访问(DMA)来减轻CPU的负担,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AD:
确保串口中断的优先级足够高,以便及时响应中断。并且添加错误检测和重传机制,在串口通信协议中加入错误检测和重传机制,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AE:
FLASH的擦除次数有限,如果频繁地进行擦除操作,可能导致FLASH性能下降,从而影响数据写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优化FLASH擦除策略,例如使用块擦除而非页擦除。

网友AF:
串口接收数据的速度可能快于写入FLASH的速度,导致缓冲区溢出。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可以增加缓冲区的大小或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来提高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AG:
如果串口波特率设置得过高,而硬件或软件的缓冲能力不足以支持这种高速率的数据传输,就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接收不全。

网友:
写入FLASH通常涉及到擦除、编程等步骤,这些操作可能比RAM操作慢得多。优化FLASH写入可以包括:

批量写入:尽量将数据积累到一定量后再写入,而不是每次接收到数据就立即写入。
缓存策略:使用RAM作为缓存,当缓存满时再批量写入FLASH。

网友AH:
在使用STM32微控制器时,如果在串口连续接收数据的同时尝试将这些数据写入FLASH存储器,可能会遇到数据丢失或不完整的问题。这是因为FLASH写入操作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并且在写入过程中不允许其他操作打断,否则可能导致数据损坏。

网友AI:
如果没有合理地管理接收数据的缓冲区,例如没有及时清空缓冲区或者缓冲区大小不足,也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AJ:
在RAM中设置一个缓冲区,先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到缓冲区中。一旦缓冲区满或者接收到特定标志(例如结束符),再启动FLASH写入操作。这样可以避免在FLASH写入过程中丢失串口数据。

网友AK:
STM32的串口接收缓冲区可能不足以存储大量接收的数据,特别是当接收数据的速度远大于写入FLASH的速度时。

网友AL:
DMA可以用来加速数据的移动,它可以在CPU处理其他任务时将数据从串口直接移动到内存或FLASH。使用DMA时,要注意缓冲区的大小和DMA的配置,以避免数据溢出或错误。

网友AM(2024-07-24):
如果使用了DMA(Direct Memory Access)进行数据传输,但DMA配置不正确或者DMA通道资源紧张,也可能导致数据传输不完整。

网友AN:
在接收到数据后,将其存储在一个RAM缓冲区中。
当缓冲区达到一定阈值或在特定的时间间隔后,将数据从缓冲区写入FLASH。
在写入过程中,确保串口接收中断能够继续接收数据而不被阻塞。

网友AO:
速度太快了吧,调慢一下发送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