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04-RGBLED灯点亮红橙黄绿青蓝紫白

楼主(2024-06-24):
#申请原创#                       【英飞凌CYW20829测评】-04-RGBLED灯点亮红橙黄绿青蓝紫白

      这一帖展示用PWM方式点亮RGBLED灯,依次点亮红色、橙色、黄色、绿色、青色、蓝色、紫色、白色.

建立一个工程,点击File-New-ModusToolbox Application

索引20829,出来列表,选择开发板CYW920829M2EVK-02

选择Peripherals-HAL PWM Square Wave,工程名字改为RGB

创建完后,MAIN.C文件上可以看到:

必要的初始化:
  1. result = cybsp_init();

串口初始化和打印字符串:
/* Initialize the retarget-io to use the debug UART port */

result = cy_retarget_io_init(CYBSP_DEBUG_UART_TX, CYBSP_DEBUG_UART_RX,

CY_RETARGET_IO_BAUDRATE);

handle_error(result);

/* \x1b[2J\x1b[;H - ANSI ESC sequence for clear screen */

printf("\x1b[2J\x1b[;H");

printf("****************** "

"HAL: PWM square wave "

"****************** \r\n\n");

用户灯1设置成PWM模式,2HZ 50%占空比:
  1. result = cyhal_pwm_init(&pwm_led_control, CYBSP_USER_LED, NULL);

设置PWM频率、占空比:
  1. result =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_control, PWM_DUTY_CYCLE,

  2. PWM_FREQUENCY);

开始输出PWM:
  1. result = cyhal_pwm_start(&pwm_led_control);

点击烧写:

烧写完看到用户灯1闪亮:

加上自己的想法,一上电用户灯1闪3秒:
char CYCLE_VAULE=99;
char updown_flag=1;
char timenums=0;
for (;;)
{
        /* Set the PWM output frequency and duty cycle */
        result =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_control, CYCLE_VAULE,
        100000);
        check_status("API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 failed with error code", result);

        /* Start the PWM */
        result = cyhal_pwm_start(&pwm_led_control);
        check_status("API cyhal_pwm_start failed with error code", result);

        if(updown_flag==0)
        {
                CYCLE_VAULE++;
                if(CYCLE_VAULE>=100)
                {
                        updown_flag=1;
                }
        }
        else
        {
                CYCLE_VAULE--;
                if(CYCLE_VAULE==0)
                {
                        updown_flag=0;

                        timenums++;
                        if(timenums>=3)
                                break;
                }
        }

        cyhal_system_delay_ms(20);

        /* Put the CPU into sleep mode to save power */
        // cyhal_syspm_sleep();
}

cyhal_pwm_free(&pwm_led_control);

用户灯1效果:

RGB三种IO的PWM初始化:
/* Initialize the PWM */

result = cyhal_pwm_init(&pwm_led_rgbred_control, CYBSP_LED_RGB_RED, NULL);

check_status("API cyhal_pwm_init rgbred failed with error code", result);

/* Initialize the PWM */

result = cyhal_pwm_init(&pwm_led_rgbgreen_control, CYBSP_LED_RGB_GREEN, NULL);

check_status("API cyhal_pwm_init rgbgreen failed with error code", result);

/* Initialize the PWM */

result = cyhal_pwm_init(&pwm_led_rgbblue_control, CYBSP_LED_RGB_BLUE, NULL);

check_status("API cyhal_pwm_init rgbblue failed with error code", result);

依次点亮八种颜色,红色、橙色、黄色、绿色、青色、蓝色、紫色、白色,每种颜色点亮1秒:
for(;;)
{
        //红色
        RGB_Light(PWM_FREQUENCY_RGBRED_red,PWM_DUTY_CYCLE_RGBRED_red,\
        PWM_FREQUENCY_RGBGREEN_red,PWM_DUTY_CYCLE_RGBGREEN_red,\
        PWM_FREQUENCY_RGBBLUE_red,PWM_DUTY_CYCLE_RGBBLUE_red
        );

        cyhal_system_delay_ms(1000);

        //橙色
        RGB_Light(PWM_FREQUENCY_RGBRED_Orange,PWM_DUTY_CYCLE_RGBRED_Orange,\
        PWM_FREQUENCY_RGBGREEN_Orange,PWM_DUTY_CYCLE_RGBGREEN_Orange,\
        PWM_FREQUENCY_RGBBLUE_Orange,PWM_DUTY_CYCLE_RGBBLUE_Orange
        );

        cyhal_system_delay_ms(1000);

        //黄色
        RGB_Light(PWM_FREQUENCY_RGBRED_Yellow,PWM_DUTY_CYCLE_RGBRED_Yellow,\
        PWM_FREQUENCY_RGBGREEN_Yellow,PWM_DUTY_CYCLE_RGBGREEN_Yellow,\
        PWM_FREQUENCY_RGBBLUE_Yellow,PWM_DUTY_CYCLE_RGBBLUE_Yellow
        );

        cyhal_system_delay_ms(1000);

        //绿色
        RGB_Light(PWM_FREQUENCY_RGBRED_Green,PWM_DUTY_CYCLE_RGBRED_Green,\
        PWM_FREQUENCY_RGBGREEN_Green,PWM_DUTY_CYCLE_RGBGREEN_Green,\
        PWM_FREQUENCY_RGBBLUE_Green,PWM_DUTY_CYCLE_RGBBLUE_Green
        );

        cyhal_system_delay_ms(1000);

        //青色
        RGB_Light(PWM_FREQUENCY_RGBRED_Cyan,PWM_DUTY_CYCLE_RGBRED_Cyan,\
        PWM_FREQUENCY_RGBGREEN_Cyan,PWM_DUTY_CYCLE_RGBGREEN_Cyan,\
        PWM_FREQUENCY_RGBBLUE_Cyan,PWM_DUTY_CYCLE_RGBBLUE_Cyan
        );

        cyhal_system_delay_ms(1000);

        //蓝色
        RGB_Light(PWM_FREQUENCY_RGBRED_Blue,PWM_DUTY_CYCLE_RGBRED_Blue,\
        PWM_FREQUENCY_RGBGREEN_Blue,PWM_DUTY_CYCLE_RGBGREEN_Blue,\
        PWM_FREQUENCY_RGBBLUE_Blue,PWM_DUTY_CYCLE_RGBBLUE_Blue
        );

        cyhal_system_delay_ms(1000);

        //紫色
        RGB_Light(PWM_FREQUENCY_RGBRED_Purple,PWM_DUTY_CYCLE_RGBRED_Purple,\
        PWM_FREQUENCY_RGBGREEN_Purple,PWM_DUTY_CYCLE_RGBGREEN_Purple,\
        PWM_FREQUENCY_RGBBLUE_Purple,PWM_DUTY_CYCLE_RGBBLUE_Purple
        );

        cyhal_system_delay_ms(1000);

        //白色
        RGB_Light(PWM_FREQUENCY_RGBRED_white,PWM_DUTY_CYCLE_RGBRED_White,\
        PWM_FREQUENCY_RGBGREEN_white,PWM_DUTY_CYCLE_RGBGREEN_White,\
        PWM_FREQUENCY_RGBBLUE_white,PWM_DUTY_CYCLE_RGBBLUE_white
        );

        cyhal_system_delay_ms(1000);
}

RGB效果:

网友A:
RGB经典的控制IO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