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F460脱缰了!

楼主(2024-06-24):
正在一步步学习它,用STLINK-V2调试。搞RTC时,突然烧不进去了,出现以下提示:

查看DEBUG选卡是这样的:

使用下面这个实用程序,本想整片擦除,但也没办法

有一次,使用MDK下的菜单flash -> erase, 开始有一次可以擦除,但后来就不行了。

您好,请教您一下,最近调试HC32F460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想请教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看情况也没被禁用sw啊

网友B(2024-08-28):
选择DMA中断类型为:数据块传输完成中断

网友C(2024-09-29):
跑废了啊

网友D:
有的时候是没有选加密算法的。

网友E:
erase, 开始有一次可以擦除

网友F:
使用MDK下的菜单flash -> erase

网友G(2024-12-31):
检查 STM32 的配置是否有错误或不兼容设置低功耗模式 或 复位引脚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