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RM嵌入式系统为何要做内存对齐

楼主(2024-06-24):
做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经常在代码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对齐,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要做好各种对齐,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对齐,不对齐会有哪些后果,这篇文章大概总结了内存对齐的理由。
CPU体系结构和MMU的要求

目前有一些RISC指令集的CPU不支持非对齐的内存变量访问操作,比如 MIPS/PowerPC/某些DSP等等,如果发生非对齐的内存访问,会产生unaligned exception 异常。
ARM指令集是从ARMv6(ARM11)开始支持非对齐内存访问的,以前老一点的ARM9的CPU也是不支持非对齐访问的。ARM指令集支持的部分特性迭代如下:

尽管现代的ARMv7 ARMv8 指令集的Cortex-AXX系列CPU都支持非对齐内存访问,但是考虑到如下图所示现代SOC芯片里面多种异构CPU协调工作的情况,主CPU用于跑Linux/Android操作系统的ARM64可以支持非对齐内存访问,但是SOC里面还有其它不知道体系结构和版本的协CPU(可能是MIPS, ARM7,Cortex-R/M系列, 甚至51单片机核).
这些协CPU都和主ARM64主CPU共享物理内存的不同地址段,并且有自己的固件程序在内存上运行,所以在划分地址空间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内存对齐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协CPU可能不支持非对齐访问,同样在编写协CPU固件程序的时候,也要清晰认识到该CPU是否支持非对齐内存访问。

同样在ARM的MMU虚拟地址管理中,也有内存地址对齐的要求,下图是ARM的MMU的工作原理和多级页表(Translation Tables)的索引关系图

ARM体系架构的MMU要求
arm 32位体系结构要求L1第一级页表基地址(The L1 Translation Table Base Addr)对齐到16KB的地址边界,L2第二级页表地址(The L2 Translation Table Add)对齐到1KB的地址边界。
ARM 64位体系结构要求虚拟地址的第21-28位VA[28:21]对齐到64 KB granule, 第16到20位VA[20:16]对齐到4 KB granule。
ARM 的Memory ordering特性中的不同Memory types对非对齐内存访问的支持的要求是不同的。下图是ARM Memory ordering特性中三种不同的Memory types访问规则

只有Normal Memory是支持非对齐内存访问的
Strongly-ordered 和 Device Memory不支持非对齐内存访问
对原子操作的影响

尽管现代的ARMv7 ARMv8 指令集的ARM CPU支持非对齐内存访问,但是非对齐内存访问是无法保证操作的原子性。下图分别是一个变量在内存对齐和非对齐的时候的内存布局:

内存对齐的变量访问,使用单个通用的CPU寄存器暂存,一个内存对齐的变量的读写操作能保证是单次原子操作.
非对齐的变量的内存访问是非原子操作,他们通常情况下访问一个非对齐的内存中的变量需要2次分别的对内存进行访问,因而不能保证原子性,一旦发生2次分别内存访问,2次分别的访问中间就有可能被异步事件打断,造成变量改变,因而不能保证原子性。
ARM NEON的要求

现代ARM CPU一般都有一个NEON的协处理器,一般用在浮点计算中用来做SIMD并行矢量加速计算。下图是NEON SIMD并行矢量计算的基本原理图:

NEON本身是支持非对齐内存访问的
但是NEON访问非对齐的内存一般会有2个指令周期的时间penalty
通常情况下,为了灵活应用NEON的并行计算特性,在做SIMD并行矢量加速运算时,我们要根据NEON寄存器的Lane的bits数对齐相应的变量。如果是配置成8-bits的计算,就做8-bits对齐,如果是16-bits计算,就做16-bits对齐,以此类推,NEON的并行矢量计算的lane根据spec手册,有各种灵活配置的方法。
对性能perf的影响

通常而言,尽管现代的ARM CPU已经支持非对齐内存的访问,但是ARM访问非对齐的内存地址还是会造成明显的性能下降。因为访问一个非对齐的内存,需要增加多次load/store内存变量次数,进而增加了程序运行的指令周期
才有perf工具进行性能分析,能看到非对齐内存访问的性能下降,在perf工具中有一个alignment-faults的事件,可以观察程序访问非对齐内存的事件统计
cache line 对齐

除了通常所讲的根据CPU访问内存的地址位数的内存对齐之外,在程序优化的时候,还要考虑到cache存在的情况,根据cache line的长度来对齐你的访问变量。
cache和cache line的结构原理图如下(其中图2从该文章引用自: cenalulu),cache line是cache和内存进行数据传输的最小单位,一般cache都是以cache line的长度一次读写内存中的映射地址。

在ARM 系列的CPU中,不同型号的ARM CPU的cache line长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同样是基于ARM平台的CPU,从A平台移植优化过的程序到B平台时,一定要注意不同CPU的cache line大小是否一致,是否要重新调整cache line对齐优化。
下图是ARMv7几款公版CPU的cache line的资料手册,ARMv8 64位的公版CPU(A53, A57, A72, A73)目前的cache line大小都是64 bytes, 但是各家公司基于公版ARM的定制版CPU的cache line大小可能有差异,一定要参考相关TRM手册进行调整、对齐、优化.

下图是一个例子关于未做cache line对齐的情况下,进行内存读写性能抖动的例子,引用自cenalulu.测试代码如下 程序的大意,对不同大小的数组进行1亿次读写操作,统计不同数组size时的读写时间。
从测试的结果可以看出,当数组大小小于cache line size时,读写时间基本变化不大,当数组大小刚刚超过cache line size的时候,读写时间发生了剧烈的抖动。
这是因为超过cache line 大小的数组元素可能没有提前预读到cache line中,在访问完cache line中的数组元素之后,要重新从内存读取数据,刷新cache line,因而产生了性能抖动。通过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充分利用系统cache特性,根据cache line对齐你的数据,保证程序访问的局部数据都在一个cache line中可以提升系统性能。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ime.h>

long timediff(clock_t t1, clock_t t2) {
    long elapsed;
    elapsed = ((double)t2 - t1) / CLOCKS_PER_SEC * 1000;
    return elapsed;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int array_size=atoi(argv[1]);
    int repeat_times = 1000000000;
    long array[array_size];
    for(int i=0; i<array_size; i++){
        array = 0;
    }
    int j=0;
    int k=0;
    int c=0;
    clock_t start=clock();
    while(j++<repeat_times){
        if(k==array_size){
            k=0;
        }
        c = array[k++];
    }
    clock_t end =clock();
    printf('%lu\n', timediff(start,end));
    return 0;
}

没有对齐到同一个cache line中的变量,在多核SMP系统中,cross cache line操作是非原子操作,存在篡改的风险。该例子引用自kongfy) 测试代码如下, 程序大意是,系统cpu的cache line是64字节,一个68字节的结构体struct data, 其中前面填充60字节的pad[15]数组,最后一个8字节的变量v, 这样结构体大小超过了64字节,最后一个变量v的前后部分可定不在同一个cache line中,整个结构体没法根据cache line对齐。

全局变量value.v初始值是0, 程序开多线程,对全局变量value.v进行多次~位取反操作,直觉上最后结果value.v的位结果不是全0就是全1,但是最后value.v的位结果居然是一半1一半0, 这就是由于cross cache line 操作是非原子性的,导致一个线程对value.v前半部分取反的时候,另外的线程对后半部分在另一个cache line同时取反,然后前一个线程再对另一个cache line的value.v后半部分取反,导致和直觉不一致。

#include <pthrea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lgorithm>

using namespace std;

static const int64_t MAX_THREAD_NUM = 128;

static int64_t n          = 0;
static int64_t loop_count = 0;

#pragma pack (1)
struct data
{
  int32_t pad[15];
  int64_t v;
};
#pragma pack ()

static data value __attribute__((aligned(64)));
static int64_t counter[MAX_THREAD_NUM];

void worker(int *cnt)
{
  for (int64_t i = 0; i < loop_count; ++i) {
    const int64_t t = value.v;

    if (t != 0L && t != ~0L) {
      *cnt += 1;
    }

    value.v = ~t;
    asm volatile('' ::: 'memory');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thread_t threads[MAX_THREAD_NUM];

  /* Check arguments to program*/
  if(argc != 3) {
      fprintf(stderr, 'USAGE: %s <threads> <loopcount>\n', argv[0]);
      exit(1);
  }

  /* Parse argument */
  n          = min(atol(argv[1]), MAX_THREAD_NUM);
  loop_count = atol(argv[2]); /* Don't bother with format checking */

  /* Start the threads */
  for (int64_t i = 0L; i < n; ++i) {
    pthread_create(&threads, NULL, (void* (*)(void*))worker, &counter);
  }

  int64_t count = 0L;
  for (int64_t i = 0L; i < n; ++i) {
    pthread_join(threads, NULL);
    count += counter;
  }

  printf('data size: %lu\n', sizeof(value));
  printf('data addr: %lX\n', (unsigned long)&value.v);
  printf('final: %016lX\n', value.v);

  return 0;
}
原文:https://blog.csdn.net/zhou_chenz/article/details/102610992
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
讲解的很完整

网友B:
字节对齐能提高运行效率

网友C:
内存对齐访问更方便吧

网友D:
内存是否对齐会对其他部分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E:
也就是说是否需要对齐跟使用的指令集是有关系的是吗

网友F:
我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如何确定是否已经内存对齐了呢

网友G:
所以有时候对数据的操作出现问题就是因为内存没有对齐?

网友H:
哪些系统是不需要做内存对齐的呢

网友I:
这种内存对齐是单片机自发的行为还是在编写代码的时候就要人为注意的啊

网友J:
内存对齐可以提高运行效率

网友K(2025-09-11):
ARM 嵌入式系统做内存对齐,核心因 ARM 处理器硬件设计只高效访问对齐地址数据:未对齐时需 2 次访问拼接数据,直接拖慢运行速度;部分 ARM 架构(如早期 ARM7)甚至不支持未对齐访问,会触发硬件异常。此外,对齐能减少内存访问冲突,保障多任务环境下数据读写稳定性,是适配硬件、提升性能的关键。

网友L:
确实,对于ARM架构来说,内存对齐不仅关系到性能,还可能影响到程序的原子性和正确性

网友M:
ARM 嵌入式系统做内存对齐,核心是为提升效率、避免硬件错误。
提升访问速度:ARM 处理器按固定字节(如 4/8 字节)读取数据,对齐后 1 次就能读完整数据,未对齐可能需 2 次,拖慢速度。
规避硬件错误:部分 ARM 架构硬件不支持非对齐访问,强制操作会触发异常,导致程序崩溃。
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份ARM 嵌入式系统内存对齐实操检查清单?

网友N:
确实,对齐不仅关系到性能,还关系到系统的稳定性和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