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一般来说,CH592这种接LCD断码屏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楼主(2024-06-24):
LC, H5, LCD, CD
CH592这种接LCD断码屏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网友A:
LCD段码屏一般用来显示数字、固定的内容,那可以用来做比如说时钟显示、温湿度计、仪表盘等等应用。
举个例子,BLE+段码屏的场景,可以做“中央空调面板+BLE调节空调温度”这样的功能;
低功耗+段码屏的场景,可以做“带显示面板的温湿度传感器+mesh网络上报”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