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防雷电路元器件进线顺序怎么排列比较好?

楼主(2024-06-24):
之前设计了一个防雷板,传感器通过几百米的线接到防雷板上,现在是先过tvs,再过保险丝,最后过气体放电管,用了一阵子有出现TVS坏的,目前查资料看要嘛换能吸收能量更大的tvs,要嘛改下布局。请问目前这个进线顺序可以吗?会不会先进气体放电管,然后经过自恢复保险丝,最后到tvs好一点。

网友A:
fuse是最后的保证,保证故障不外延

比如后端发生短路,保证输入供电不会因为后续的长时间短路发生损坏,这个损坏还包括传输能量的导线

IEC有专门的标准,关于导线的温升等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