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求助】ModusToolbox补丁安装失败的问题

楼主:
请问我在安装ModusToolbox补丁的时候报了红字的错误,这个要怎么解决,有在管理员权限下安装的还是会报错,安装的ModusToolbox版本是3.2.0.16028

网友A(2024-06-24):
换个英文路径试试?

楼主:
换了英文路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英文路径试试?

换了英文路径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英文路径还是不行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ModusToolbox/ModustoolBox-GitHub-com-GitHub-com-GC-%E5%8C%BA%E5%9F%9F%E5%8D%8F%E8%B0%83/td-p/474732
你参考下上面这个网址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英文路径还是不行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E5%8D%9A%E5%AE%A2/ModusToolbox-%E8%AE%B2%E5%A0%82-%E7%AC%AC%E4%B8%80%E8%AF%BE-ModusToolbox-%E7%AE%80%E4%BB%8B%E5%92%8C%E5%AE%89%E8%A3%85/ba-p/614268
还有这个网址,如果你是非默认途径安装的,可以看下这个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E5%8D%9A%E5%AE%A2/ModusToolbox-%E8%AE%B2%E5%A0%82-%E7%AC%AC%E4% ...

感谢,重新按默认路径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还是安装的问题,一般直接默认路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