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身技术]
低成本、高可用 开启汽车LED照明新时代

楼主:
低成本、高可用 开启汽车LED照明新时代

车用LED灯作为一种新型照明产品,凭借其体积小、亮度高、能耗低、寿命长、环保等优点,有效减少了更换频率、降低了维护成本,在汽车产品上正逐渐替代传统、低效的卤素灯和氙气灯,成为全球汽车照明市场的主流产品。
与此同时,随着自动驾驶、智能网联等技术的普及,汽车LED的应用场景也将进一步拓展,为市场增长提供更多机会。目前汽车LED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主要产品类型包括LED车灯、车内照明、氛围灯等。其中,LED车灯是目前应用非常广泛的产品类型,包括前后大灯组、雾灯等。市场调研公司SkyQuest报告指出,预计未来几年,全球汽车LED市场规模将以年较高的复合增长率实现逐年增长。
从出色的电源转换效率到优异的调光性能,ADI的汽车照明解决方案历经时间和市场的考验,助力工程师们充满信心地应对各种挑战,其主要优势如下:
-低EMI:近二十年来,ADI公司一直提供低EMI解决方案,是低EMI功率解决方案领域的佼佼者。ADI采用率先上市的Silent Switcher®技术(开发于2013年)、针对特定应用的调谐SSFM和创新开关技术,提供出色的EMI性能。
-高效率:ADI的LED驱动器提供优于同类产品的功率转换效率。这一点对于空间受限的设计至关紧要,以便于将LED驱动器安装在大灯、尾灯或侧转指示灯中非常靠近LED总成的位置。高功率转换效率可降低系统的热预算,因此在设计散热器时具有更高的自由度,同时也减小了解决方案的总尺寸。
-宽调光性能:ADI的LED驱动器具备优于竞争产品的调光性能。虽然其他产品给出高调光比规格,但相关参数通常是在理想条件或是特定工作条件下实现的。ADI的LED驱动器通过外部和内部PWM调光以及出色的模拟调光,可在任何条件下提供指定的调光性能。新一代的产品还支持将数字信号用于模拟调光。
-高可靠性:ADI的LED驱动器产品安装在全球数百万个外部和内部汽车插座中,从2010年到2020年,交付的LED驱动器超过5亿个。其中,超过一半的产品部署于汽车应用,专有的半导体工艺、晶圆级光学检测、X射线包装检查,以及对所有功能和规格的全面测试,确保这些应用的故障率低于1 ppm,这已超过行业标准。

矩阵管理器
矩阵式LED大灯,即将LED光源进行矩阵式分区管理。通过行车ECU控制每个LED光源的开关和亮度等。与普通LED车灯相比,矩阵式管理器可以对光源的控制精确到某一指定的灯珠上,而普通的LED灯只能对整租灯珠进行控制,功能性和拓展性差。
汽车大灯的照明系统分为两部分:上面的ECU控制系统包含了LED驱动部分,连接着12伏汽车电池;下面是LED控制灯板,该板包含矩阵管理器,其功能是来控制LED的亮灭,提供动态效果,可适用于前后照明的自适应驾驶光束、顺序转弯、欢迎动画等功能。
ADI公司的外部照明LED驱动器和矩阵管理器融合了先进的开关技术、LED调光和安全特性,旨在降低成本、解除设计限制。这些解决方案可以帮助用户减少降低开发难度加速产品上市,让照明设计师能够专注于探索汽车照明的性能、美感和艺术表现。
与ADI合作了三十多年的技术型授权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多年来基于ADI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组合,打造了多个贴近客户应用需求的解决方案,并获得了市场的认可。针对ADI的矩阵管理器产品,世健资深工程师结合当前市场,推荐适用于汽车前灯的12开关高亮度LED矩阵管理器——MAX25608。
MAX25608单串最多串联12个开关,每串有两个子串、六个系列开关,配置灵活。该芯片具有12个独立控制的N-MOSFET开关,额定电压为14V,导通电阻为0.06Ω,可提供高达1.6A的汽车照明电流,单个电流源可用于为所有串联的LED供电。
打开和关闭每个LED上的旁路开关,就可以调节各个LED。该器件还可以在双串应用中配置,每串串联六个开关,每个开关可以串联连接一个、两个或三个LED。这些器件还允许并联两个开关以此旁路高电流LED。此外,MAX25608还包括一个内部电荷泵,为LED旁路开关的栅极驱动提供电源。
MAX25608系列具有用于串行通信的串行接口(UART),MAX25608/MAX25608C可用于全双工应用,MAX25608B可用于半双工应用,例如CAN收发器。MAX25608在电荷泵时钟上使能扩频,MAX25608B/MAX25608C在电荷泵时钟上禁用扩频,每个开关都可以通过串行接口完全打开、完全关闭或变暗,带或不带淡入淡出转换。
该系列具有开路LED保护以及通过串行接口报告开路和短路LED故障的功能,并且均采用带有裸露焊盘的28TSSOP引脚封装。它还拥有强大的串行接口,卓越的PWM调光性能,符合汽车AEC-Q100标准,可用于汽车矩阵LED系统以及自适应远光灯等。

灵活的拓扑LED驱动器
由于LED是电流特性敏感的半导体器件,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稳定工作状态和保护,从而就有了“LED驱动”的概念。用LED作为显示器或其他照明设备或背光源时需要对其进行恒流驱动,主要就是为了避免驱动电流超出最大额定值而影响其能效和可靠性,而且还要获得预期的亮度要求,保证各个LED亮度、色度的一致性等。
灵活的拓扑LED驱动器可以为汽车的前照明系统、远光灯、近光灯、日间行车灯、净空灯以及转弯灯等提供合适的恒流源。市场上客户对驱动器的要求非常高,设计一款好的电源必须要综合考虑效率转换、有效功率、恒流精度、电源寿命、电磁兼容等因素,因为LED驱动器在照明系统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celpoint世健的工程师对比发现,ADI公司的MAX20090是汽车级高电压、高亮度LED驱动器,适合汽车前灯应用,例如远光灯、近光灯、日间行车灯(DRL)、转向灯、雾灯及其它LED灯,器件利用5V至65V较宽输入电压范围驱动LED灯串,最大输出电压为65V,通过集成节省空间和成本。
器件检测LED灯串高边的输出电流。支持升压、降压、SEPIC模式配置,还支持可编程开关频率(200kHz至2.2MHz)、扩频调制减少EMI噪声等,灵活的结构使设计优化简便。
PWM输入提供高达1000:1的LED调光比,ICTRL输入提供控制器附加模拟调光能力。MAX20090采用节省空间(4mm×4mm)的20引脚TQFN封装、侧边防潮TQFN封装或TSSOP封装。通过故障标识实现短路、过压和热保护等故障诊断,并支持-40°C至+125°C的宽泛工作温度范围,拥有汽车级特性和鲁棒性提高系统可靠性。

降压LED驱动器
降压LED驱动器通过高于LED串总电压的电压来调节LED串中的电流,通过低电阻开关和出色的开关控制实现高效率,在整个模拟调光范围内提供高精度获得出色的EMI,还可以短接到系统地确保安全,轻松适应矩阵或动画应用,比如驾驶员监控系统(DMS)、平视显示器、示廓灯(CLL)以及前后照明系统等。
对此,Excelpoint世健推荐一款高性能、小尺寸、高效的降压LED驱动器MAX2005x,可以有效简化汽车和通用照明设计。MAX20050-MAX20053是适合汽车外部照明应用的高亮度LED(HB LED)驱动器,由完全同步的降压转换器和集成式MOSFET组成,可以使用少量外部组件驱动电流高达2A的LED串联灯串。
该系列通过AEC-Q100认证,拥有汽车级品质,4.5V至65V宽输入电源电压范围支持极端条件下的汽车冷启动和负载突降操作。高低两个开关频率选项(400kHz或2.1MHz)为设计人员提供了优化解决方案尺寸或效率的灵活性,同时避免在AM频段内产生干扰,扩频为设计人员提供了更多选项,有助于从系统层面降低EMI。
-MAX20050/ MAX20052利用内部环路补偿尽可能减少组件数量,-MAX20051/MAX20053/MAX20053D则利用外部补偿来实现充分的灵活性。-MAX20050/MAX20051的内部开关频率为400kHz,MAX20052/MAX20053的内部开关频率则为2.1MHz,MAX20051B的扩频已禁用。
高边电流调节意味着只需要与LED灯串进行单一连接,灯串接地可以就地完成。除了PWM调光之外,该芯片还可以使用REFI引脚进行模拟调光。满量程电流调节精度为±2.5%,10%满量程电流调节精度为±8%;5V/10mA LDO输出可用于偏置其他电路。
MAX2005x的故障保护机制包括输出过载、短路和器件过温保护,额定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125°C,并采用带裸露焊盘的散热增强型12引脚(3mm x 3mm)TDFN、14引脚(5mm x 4.4mm)TSSOP和24引脚(4mm x 4mm)TQFN封装。

总结
综上所述,Excelpoint世健认为,ADI公司的汽车LED照明产品和解决方案为汽车LED照明行业提供了丰富的灵活和高性能发展趋势,同时,也为市场未来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能帮助市场更好地迎接各类挑战。

网友A(2024-06-24):
每个行业的技术都在更新换代,离不开各大厂家的技术支持。

网友B:
ADI公司的解决方案在低EMI、高效率、宽调光性能和高可靠性等方面都有出色表现,为汽车LED照明带来了革命性变化。特别是矩阵管理器和灵活拓扑LED驱动器等创新技术,不仅提高了照明效果,还为智能化、个性化照明奠定了基础。这些技术进步将推动汽车LED照明向更加节能环保、智能化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开启了汽车照明的新时代。

网友C:
ADI的技术非常雄厚,其在EMI等技术上表现的非常出色。其在LED照明和驱动方面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更让节能环保和智能化和个性化有了极大的彰显。祝ADI以后推出更多更有效的产品!

网友D:
LED驱动器是如何保证一组LED灯亮度一致的?是通过调整到同样大小的电流么?

网友E:
随着现在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LED的体积小、亮度高、能耗低、寿命长、环保等优点成了最主要的性能要求。
ADI的汽车LED照明产品和解决方案为汽车LED照明行业提供了丰富的灵活和高性能发展趋势,也为市场未来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

网友F:
ADI的LED驱动器结合矩阵管理器使LED在应用时发挥高效性能,对比卤素大灯其更有安全性高能耗性低的多重优势,有一小小问题,以往LED灯对比卤素灯时,其穿透性不如卤素灯强,雾霾天气,LED灯达到的可见范围较低,不知在ADI所提供的这一LED应用解决方案中是否有对亮度穿透性进行调节的这一环节?

网友G:
与传统的卤素灯和氙气灯相比,LED灯具有更好的能效比、更长的使用寿命以及更小的体积,这些特点使得LED照明在汽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市场调研公司SkyQuest的报告指出,未来几年全球汽车LED市场规模将以较高的复合增长率逐年增长

网友H:
ADI公司的12 开关LED矩阵管理器MAX25608,开关数量多,可提供的照明电流大,配置可以很灵活,非常适合汽车灯LED的应用。不知道功耗怎么样?以及开关的寿命如何?MAX20090汽车级高电压、高亮度LED驱动器输入电压范围广、尺寸小,很适合节省空间的应用场景。不知道驱动能力如何?

网友I:
在空间有限的电子系统中,效率至关重要,简化高性能汽车和工业 LED 驱动器应用的设计过程的内置功能特性显得至关重要。为此,ADI(亚德诺),针对汽车照明的要点,基于以下设计维度,给出低成本、高可用的汽车照明解决方案:
1)高效率:对效率无止境的追求下,因为使用量大、使用时间长的汽车照明,效率依然是关键设计的考虑维度之一。ADI的LED驱动器提供优于同类产品的功率转换效率。这一点对于空间受限的设计至关紧要,以便于将LED驱动器安装在大灯、尾灯或侧转指示灯中非常靠近LED总成的位置。较高的功率转换效率降低了系统的热预算,因此在设计散热器时具有更高的自由度,同时也减小了解决方案的总尺寸。此外,效率的提高可以延长电动汽车的电池寿命,而在单个系统中使用多个LED可以避免单一部件的故障问题。
2)低EMI:ADI采用率先上市的Silent Switcher®技术(开发于2013年)、针对特定应用的调谐SSFM和创新开关技术,提供出色的EMI性能。
3)宽调光性能:ADI的LED驱动器具备优于竞争产品的调光性能。虽然其他产品给出高调光比规格,但相关参数通常是在理想条件或是特定工作条件下实现的。ADI的LED驱动器通过外部和内部PWM调光以及出色的模拟调光,可在任何条件下提供指定的调光性能。新一代的产品还支持将数字信号用于模拟调光。在ADI最新一代的产品中,数字信号可用于模拟调光。
4)高可靠性:与通用照明灯相比,LED汽车照明灯具工作环境存在显著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输入电压波动,使用过程中振动强度及频率的改变以及发动机舱及其他周围热量的改变、温湿度交变,太阳辐射,盐雾腐蚀,尘降等等诸多因素,所以LED汽车照明对于器件可靠性的要求比通用照明领域要高得多。ADI的LED驱动器产品安装在全球数百万个外部和内部汽车插座中,从2010年到2020年,交付的LED驱动器超过5亿个。其中,超过一半的产品部署于汽车应用,专有的半导体工艺、晶圆级光学检测、X射线包装检查,以及对所有功能和规格的全面测试,确保这些应用的故障率低于1ppm,这已超过行业标准。

网友J:
与LED车灯的奇妙之夜

在这个被高科技包围的时代,我决定亲自体验一下传说中的LED车灯带来的炫酷之旅。说实话,我对车灯的了解还停留在那个会亮就行的阶段,但当我开始真正接触这个领域,发现其背后的技术革新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故事始于一个晚上,我驾驶着我的老款轿车,准备前往位于城市边缘的朋友家。虽然这辆车陪了我多年,但它的卤素大灯总是让我在夜间行驶时感到视线不足。正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的朋友推荐我尝试使用LED车灯。

我在一家专业的汽车维修店中将我的爱车升级为LED车灯。技术人员给我展示了一款名为“MAX2005x”的高性能LED驱动器。他们解释说,这款驱动器不仅具有高效率,还能在整个模拟调光范围内提供高精度,确保我在夜间行驶时能拥有最佳视野。

安装过程大约持续了一个下午。当夜幕再次降临,我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测试驾驶。刚一启动车辆,我就被那明亮、清晰的光线震撼到了。道路两旁的景物在LED灯光的照射下变得异常清晰,不再是以前那种模糊一片。更令我惊喜的是,这些LED灯还具有智能调节功能,能够根据对向来车的亮度自动调整,有效避免了对对方司机造成眩光影响。

行驶在郊外的公路上,星星点点的LED路标反射着光芒,仿佛整个驾驶过程被引导着在星空中航行。此刻,我深刻体会到了LED技术不仅仅是为了照亮前方的道路,更是一种全新的驾驶体验。这种技术的进步不仅仅提高了夜间行车的安全性,更让整个驾驶过程变得充满乐趣。

这次体验彻底改变了我对车灯的认识。过去,我从未意识到车灯技术会有如此大的影响,现在,我对那些不断创新,努力为驾驶者提供更安全、更舒适驾驶体验的技术团队充满了敬意。在未来,我期待着更多创新技术的应用,继续为我带来惊喜。

网友K:
ADI的汽车照明解决方案有低EMI、高效率、宽调光性能的优势,为汽车LED照明行业提供了丰富的灵活和高性能发展趋势,同时,也为市场未来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能帮助市场更好地迎接各类挑战

网友L:
这篇文章讨论了汽车LED照明技术的最新发展,重点介绍了ADI公司的LED照明解决方案。文章指出,LED照明因其体积小、亮度高、能耗低、寿命长和环保等优点,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卤素灯和氙气灯,成为汽车照明市场的主流产品。此外,随着自动驾驶和智能网联技术的发展,LED照明的应用场景将进一步拓展,为市场增长提供更多机会。

ADI公司的汽车照明解决方案在低EMI、高效率、宽调光性能和高可靠性等方面表现出色。这些特性使得ADI的LED驱动器能够提供出色的电源转换效率和调光性能,同时具有很高的可靠性。ADI的LED驱动器产品在全球数百万个汽车插座中安装,故障率低于1 ppm,远低于行业标准。

文章还提到了矩阵式LED大灯的概念,即将LED光源进行矩阵式分区管理,通过行车ECU控制每个LED光源的开关和亮度,这种技术可以实现对光源的精确控制,而传统的LED灯只能对整个灯珠进行控制。

网友M:
LED汽车照明灯具工作环境存在输入电压波动,使用过程中振动强度及频率的改变以及发动机舱及其他周围热量的改变、太阳辐射,尘降等等诸多因素,所以LED汽车照明对于器件可靠性的要求通常比别的领域照明要求高。
ADI公司的汽车LED照明产品和解决方案为汽车LED照明行业提供了丰富的灵活和高性能发展趋势,同时,也为市场未来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能帮助市场更好地迎接各类挑战。主要优势:低EMI、高效率、宽调光性能、高可靠性。

网友N:
LED介入汽车照明,低碳长效高可靠

网友O:
低成本的LED管理器MAX25608,在出色的功能表现上,还通过AEC-Q100认证,拥有汽车级品质,4.5V至65V宽输入电源电压范围支持极端条件下的汽车冷启动和负载突降操作,对于开发上有明显帮助改善;同时避免在AM频段内产生干扰,扩频等特点,有助于从系统层面降低EMI,从而给工程师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P:
产品通过AEC-Q100认证,可用于汽车级产品开发,通时宽输入电源电压4.5V至65V范围扩展了应用

网友Q:
在未来低成本,高效率,更适合各大汽车厂使用,已经不是奥迪的专属了,属于消费者

网友R:
对市场了解车用LED灯及ADI公司产品后,我深感技术革新与市场需求的契合。LED灯的优势推动了市场转型,而ADI公司高品质、高可靠性的LED驱动器证明了品质与可靠性的重要性。智能化趋势与技术创新推动行业发展,而ADI与Excelpoint的合作为我们展现了合作与共赢的力量。未来,不断学习与适应新技术,追求卓越与创新,将是我们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汽车照明领域,产品的品质与可靠性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ADI公司的LED驱动器产品凭借低故障率、高可靠性,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也证明了品质与可靠性在竞争中的关键作用。
随着自动驾驶、智能网联等技术的普及,汽车LED的应用场景将进一步拓展。矩阵式LED大灯等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照明的智能化水平,也为汽车照明设计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网友S:
LED是高效节能首先,而ADI公司的产品是这个行业佼佼者,我们期待更多更优质产品问世,为人类低碳生活开启新的篇章。

网友T:
DI的矩阵管理器产品,如MAX25608系列,支持多达12个独立控制的N-MOSFET开关,配置灵活,可提供高达1.6A的汽车照明电流。这种精准控制能力使得设计师可以针对前后照明的自适应驾驶光束、顺序转弯、欢迎动画等功能进行个性化设计,这不仅提升了汽车的外观和功能性,也提高了驾驶安全性。

网友U:
LED引领照明革命

网友V:
LED照明节能环保

网友W:
ADI的技术非常雄厚,其在EMI等技术上表现的非常出色。其在LED照明和驱动方面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更让节能环保和智能化和个性化有了极大的彰显。祝ADI以后推出更多更有效的产品!
ADI的LED驱动器结合矩阵管理器使LED在应用时发挥高效性能,对比卤素大灯其更有安全性高能耗性低的多重优势,有一小小问题,以往LED灯对比卤素灯时,其穿透性不如卤素灯强,雾霾天气,LED灯达到的可见范围较低,不知在ADI所提供的这一LED应用解决方案中是否有对亮度穿透性进行调节的这一环节?

网友X:
LED管理器驱动恒流源负载,续流设计是需要外围设计还是本身就有的设计。

网友Y:
ADI公司的汽车LED照明产品和解决方案为汽车LED照明行业提供了丰富的灵活和高性能发展趋势,同时,也为市场未来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能帮助市场更好地迎接各类挑战。

网友Z:
ADI公司在汽车LED照明市场上通过其先进的技术特性和精准的市场定位,实现了与传统照明方案相比的显著成本效益和性能提升。其产品在功率管理、信号处理和数据转换等关键领域的创新,不仅提升了照明效率和可靠性,还通过优化的设计和高度集成的解决方案,显著降低了总体成本。这些技术优势不仅改善了驾驶体验和安全性,也满足了市场对节能、环保和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的不断增长的需求,推动了汽车LED照明技术的普及和发展。

网友AA:
对于汽车照明LED方案来说,我觉得应该要考虑如何在不同的场景下适配灯光,这个很重要。

网友AB:
ADI的LED驱动器产品通过了哪些认证?

网友N:
ADI低成本、高可用LED灯发方案,低碳环保寿命长、运维费省亮度高、应用灵活多变,正快速替代传统、低效的车用卤素灯和氙气灯。
但未知安全保护方面又有哪些亮眼的优创拓展呢?

网友AC:
从ADI在汽车LED照明领域的解决方案来看,将来一定会大放异彩,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网友AD:
新应用,新场景,创造新需求。
汽车照明正在从功能型应用,转至个性展示需求。
广阔的市场正在吸引大量的科技企业投入其中。
世健的优秀营销团队+ADI卓越的技术性能=大有可为

网友U:
ADⅠ的低成本、高可用车载LED照明颇具特色。可靠性能达多高水平?在失控或失效时是否也能有即时的应急自动补救方案呢?

网友AE:
成本低,高可靠性是产品设计的关键。

网友AF:
大概是10年前,白色LED灯珠出现的时候,我就预感到这个LED将来会替代照明,原因是LED照明功率低、亮度高、体积小,生产成本也低,工艺上与普通LED的区别不是很大,生产相对容易。但当时由于一些原因,还没有在车载照明上被普及、利用起来。自己买了一些散件,焊接了几个自用的LED照明灯,用在要求不高的场所,比如厨房、卫生间。刚出来时,白色LED中有一些有害的光谱。今天随着技术的发展,大量的照明用LED被普及,汽车上用的也多起来了,已经能够替代远近光灯。伴随着新能源的发展,照明类的LED的应用必然会变多,已经势不可挡了。同时和LED相关的控制芯片、功率芯片可大规模发展起来。作为著名的半导体大厂,ADI公司也设计、生产者的信赖的相关产品。

网友AG(2024-07-24):
ADI的LED驱动器可产生驱动多个串联 LED 所需的高电压,并确保 LED 之间的电流 (因而包括亮度) 匹配,能提供最高的效率、最低的噪声和最小的占板面积,设计方案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AH:
led还是有相对的一些局限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