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远距离电压取样 差分运放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4-06-24):
通过运放差分采样遇到远距离(大概1.5m)电压,衰减3倍(差分放大倍数设置为1/3),然后通过MCU的AD(STM32自带AD 12位)采集运放输出值,取样采集值总有跳动(转换后电压值条哦那个3mV左右),是因为长线缆干扰的原因吗,各位坛友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近距离不跳?
ADC值跳动有多少?

网友B:
人工设置一个信号源,不要有这么大的距离,采集一下试试。

网友C:
1.5m算长距离?之前做的项目5m都没出现这种问题,也是小信号。

网友D:
用四线测量的方式,恒流源供电,非常的稳定,参考下面的文件。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E:
瞎搞的电路,共模抑制烂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瞎搞的电路,共模抑制烂透。

求教

网友C:
想要解决共模干扰很简单,第一级隔离放大。

网友E:
xch
@易水782 :或者用四运放搭一个
xch
@易水782 :输入加个衰减。1/3
非常感谢支持,我这边需要做1/3的衰减放大,这个仪表运放看着最小放大倍数是1倍,有可以做衰减放大的仪表运放推荐不

网友F(2025-06-22):
补偿传输延迟:
在反馈回路添加补偿电容(10-100pF),消除线缆电感引起的振荡。
增益设置避免接近运放单位增益带宽(如 AD8628 在 10 倍增益下更稳定)。

网友G:
远距离电压取样中差分运放稳定性易受寄生参数、共模干扰及时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