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中常见的电磁干扰有哪些?

楼主(2024-06-24):
1 传导干扰

传导干扰主要通过导线耦合及共模阻抗耦合来影响其它电路。例如噪音通过电源电路进入某一系统,所有使用该电源的电路就会受到影响。图1表示的是噪音通过共模阻抗耦合,电路1与电路2共同使用一根导线获取电源电压和接地回路,如果电路1的电压突然需要升高,那么电路2的电压必将因为共用电源以及两回路之间的阻抗而降低。

2 串音干扰

串音干扰是一个信号线路干扰另一邻近的信号路径。它通常发生在邻近的电路和导体上,用电路和导体的互容和互感来表征。例如,PCB上某一带状线上载有低电平信号,当平行布线长度超过10cm时,就会产生串音干扰。由于串音可以由电场通过互容、磁场通过互感引起,所以考虑PCB带状线上的串音问题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确定电场、磁场耦合哪个是主要的因素。

3 辐射干扰

辐射干扰是由于空间电磁波的辐射而引入的干扰。PCB中的辐射干扰主要是电缆和内部走线间的共模电流辐射干扰。当电磁波辐射到传输线上时,将出现场到线的耦合问题。沿线引起的分布小电压源可分解为共模和差模分量。共模电流指两导线上振幅相差很小而相位相同的电流,差模电流则是两导线上振幅相等而相位相反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