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驻极体麦克风的输出信号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4-06-24):
驻极体麦克风(Electret Condenser Microphone, ECM)的输出信号范围通常在毫伏(mV)级别。具体的输出信号范围取决于麦克风的设计和应用场景。一般来说,驻极体麦克风的输出信号范围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不同:

输出电压范围:

在典型的使用情况下,驻极体麦克风的输出电压通常在几毫伏(mV)到几十毫伏(mV)之间。
灵敏度:

驻极体麦克风的灵敏度通常以dBV/Pa表示,常见的灵敏度范围大约在-40 dBV/Pa到-60 dBV/Pa之间。这意味着1帕斯卡(Pa)声压对应的输出电压在0.1 mV到1 mV之间。
供电电压:

驻极体麦克风通常需要一个偏置电压(通常是1.5V到10V),这也是影响输出信号范围的一个因素。
输出阻抗:

驻极体麦克风的输出阻抗一般在1kΩ到10kΩ之间,这也会影响到输出信号的强度。
总结一下,驻极体麦克风的输出信号范围通常在几毫伏到几十毫伏之间,具体的输出信号强度会根据麦克风的设计和应用场景有所不同。

网友A:
驻极体麦克风的输出阻抗一般在1kΩ到10kΩ之间,这也会影响到输出信号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