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硅麦与驻极体麦克风输出信号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4-06-24):
硅麦克风(MEMS麦克风)和驻极体麦克风(ECM)的输出信号并不完全相同。尽管它们都将声波转换为电信号,但两者在结构、输出特性和应用上有一些区别。

输出信号特性
驻极体麦克风(ECM):

模拟输出:驻极体麦克风通常提供模拟输出信号。这个信号是一个随着声波变化而变化的电压信号。
偏置电压:ECM通常需要一个偏置电压,通常在1.5V到10V之间。
输出阻抗:ECM的输出阻抗一般较高,通常在1kΩ到10kΩ之间,需要通过适当的电路来匹配输入阻抗。
硅麦克风(MEMS):

模拟或数字输出:硅麦克风可以提供模拟输出信号或数字输出信号(如I²S或PDM)。模拟输出信号类似于ECM,但数字输出信号是经过模数转换后的数据流,便于数字处理。
供电电压:MEMS麦克风通常需要一个较低的供电电压,通常在1.6V到3.6V之间。
输出阻抗:MEMS麦克风的输出阻抗通常较低,便于直接与低阻抗输入匹配。
输出信号的应用
ECM应用:

模拟音频设备:适用于需要高灵敏度和低成本的模拟音频应用,如传统话筒、录音设备和一些音频输入接口。
简单电路设计:由于ECM输出的是模拟信号,电路设计较为简单,但需要考虑偏置电压和阻抗匹配。
MEMS应用:

数字音频设备:适用于需要高集成度和小型化的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和物联网设备。
复杂电路设计:MEMS麦克风可以直接输出数字信号,便于与数字处理单元集成,但可能需要更复杂的电路设计和处理算法。
比较总结
输出信号类型:ECM主要是模拟输出,MEMS可以是模拟或数字输出。
供电和偏置:ECM需要偏置电压,而MEMS通常不需要额外的偏置,只需供电电压。
阻抗匹配:ECM的高输出阻抗需要考虑阻抗匹配,而MEMS的低输出阻抗易于直接连接。
选择哪种麦克风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电路设计要求。如果需要简单的模拟输出,ECM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如果需要高集成度、小型化或数字输出,MEMS麦克风则更为合适。

楼主:
这两种不同的麦克风你都用过吗?

网友A:
ECM需要偏置电压,而MEMS通常不需要额外的偏置,只需供电电压。

网友B:
高噪声环境下:应选择较低的放大倍数,例如10倍到50倍,以避免过度放大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