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13xx的Keil例程使用:anacmp_CMP_xmc13

楼主(2024-06-24):
下载并打开例程anacmp_cmp_xmc13,查看readme.txt:使用了P2.6和P2.11作为比较器的输入,P2.6是“-”,P2.11是ACMP的参考输入,
再看主函数:
XMC_ACMP_Init(XMC_ACMP0, 1, &g_acmp_config) 对ACMP1进行初始化,XMC_ACMP0是比较模块基地址,1是ACMP1,g_acmp_config中有设置滤波取反和降低噪声灵敏度三个设置。
XMC_ACMP_EnableReferenceDivider(),使能参考电压的电阻分压,使能后电压为输入电压的二分之一。
XMC_ACMP_EnableComparator(XMC_ACMP0, 1),参数参考XMC_ACMP_Init,使能设置的比较器。
三个函数设置完后,ACMP1的”+“是P2.11输入电压的二分之一,”-“是P2.6,改变两个电压的大小关系可以改变比较器输出,寄存器ANACMP1的第15位CMP_OUT可以观察比较结果。

网友A:
使能参考电压的电阻分压,使能后电压为输入电压的二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