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单片机采集音频芯片,通过USB发送给PC可行吗?

楼主(2024-06-24):
单片机用DAC采集音频数据,然后把数据通过USB发送给PC,不知道USB速率能不能达到。

网友A(2024-11-04):
必须可以,因为USB的速度很快,而且你采集一般也不会太快的吧

网友B:
USB速率肯定够,但是单片机的ADC采样转换再送到USB口的速度就不一定够了,如果按照最低音质采样率11K算,90us要完成一次采样数据传输,单片机还可以满足要求,再高点音质单片机就搞不定了

网友C(2024-12-08):
USB的速率已经很快了啊,可以用2.0的HS好像就行

网友D:
得看你的速率有多高,要求有多高的呀

网友E:
是的,单片机采集音频芯片并通过USB发送给PC是可行的。这种方案通常用于音频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中。

网友F:
其实我觉得一般还是使用M4内核以及以上的性能芯片才可以

网友G:
一般都是支持的,而且USB的速率完全够用

网友H:
使用音频芯片(如ADC芯片)采集模拟音频信号,并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而且转的时候可以用DMA直接实现,速度就上来了

网友I:
单片机读取音频芯片的数字输出,并进行必要的信号处理(如滤波、压缩等)。一般主频上来就可以

网友J:
单片机通过USB接口将处理后的音频数据发送给PC。可以使用USB HID、USB CDC(虚拟串口)或自定义USB设备类进行通信。

网友K:
PC端使用相应的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接收USB数据,并进行进一步处理(如音频播放、存储等)。

网友L:
话说,芯旺有带USB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