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麦克风位置识别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4-06-24):
是有多个拾音器,然后检测哪个拾音器声音最大吗?

网友A:
其实还是跟整体算法有关系的

网友B(2024-08-23):
当声音从一个位置到达多个麦克风时,由于声音传播速度有限,不同麦克风接收到声音的时间会有微小的差异。通过测量这些时间差,可以计算声音源的方向。

网友C:
这个叫麦克风阵列,通过获取声音的时间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