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单片机实测USB速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4-06-24):
USB协议是1ms一包,一包64个字节,实测真的能达到64000字节1秒吗?

网友A:
还有啥协议帧的,能达到70%就不错了

网友B:
对于USB 2.0,理论上的最大传输速率是480 Mbps

网友C:
在实际应用中,全速USB的单片机传输速率通常在几百KB/s到1MB/s之间

网友D:
要知道特定单片机或USB设备的实际传输速率,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实测工具或软件进行基准测试

网友E:
在MCU上跑USB2.0实际速率是肯定达不到理论最高速率的。

网友F:
不同型号的单片机在USB处理能力和资源分配上可能存在差异。

网友G:
USB 2.0的实际传输速率通常在300 Mbps到400 Mbps之间

网友H:
批量传输模式适用于大量数据的传输,可以减少协议开销。

网友F:
实际上是全速的USB 2.0,其理论最大传输速度为12Mbit/s,这相当于大约1.5MB/s的传输速率。

网友I:
其最大理论速率是12Mbps

网友J:
进行USB虚拟串口传输时,实测速率在优化后接近50KB/s。

网友K:
最大传输速率为12 Mbps。

网友L:
实际传输速率通常会低于理论最大值。

网友M:
USB版本越高,理论传输速率越快,但也需要相应的硬件和软件支持。

网友K:
单片机实测的USB速率取决于多个因素,但可以通过优化硬件配置和软件编程来尽量接近理论值。

网友C:
USB速率不仅取决于单片机的性能,还取决于整个系统的配置

网友N:
支持USB 2.0 Full Speed(12 Mbps)

网友B:
单片机实测USB速率能达到的速度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单片机的USB控制器性能、USB版本、硬件设计、所使用的USB设备类型

网友O:
如果单片机的USB控制器仅支持全速(12 Mbps)或低速(1.5 Mbps),那么即使连接到高速主机,实际速率也不会超过该控制器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