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使用keil快捷植入rtthread_nano(N32G401)

楼主(2024-06-24):
使用keil快捷植入rtthread_nano(以N32G401为例)准备工作
keil5
RealThread.RT-Thread.3.1.5.pack(rtthread-nano的keil支持包)
[rtthread-nano官方离线安装包链接](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nt/site/#/rt-thread-version/rt-thread-nano/nano-port-keil/an0039-nano-port-keil)
N32G401官方例程工程(包含启动文件,芯片外设驱动等)

开始移植

点击图示小绿方块

选择中间的内核(device是官方提供的设备管理驱动,先不选。shell是利用串口进行交互的finsh,有多余引脚配置串口的可以选上,下次再介绍选则shell的配置方法)

添加完成后,工程下方会出现小绿方块,里面包含所有nano的内核文件,我们只需要修改标注的这两个文件
首先,先到中断函数里面注释掉其中两个函数

一个是硬件错误处理中断函数,一个挂起中断函数,这两个函数在nano内核中重新定义用于实现nano,所以要注释掉。

然后将systick_Handler函数剪切到board.h文件中

将rt_os_tick_callback函数放到systick_Handler函数中
rt_os_tick_callback为系统心跳回调函数,systick_Handler中断函数用于实现系统心跳
在board.h中加上对应include

如果需要系统微妙级的延迟函数的话,可以在board.c中添加下列代码
void rt_hw_us_delay(rt_uint32_t us)
{
    rt_uint32_t delta;

    // 根据当前系统的时钟周期进行微秒级别的延时
    us = us * (SysTick->LOAD / (1000000 / 1000));
    delta = SysTick->VAL;

    while (delta - SysTick->VAL < us)
        ;
}
最后在main.c文件中加上
  1. #include"rtthread.h"
至此rtthead-nano的内核移植就完成了。
关于rtthread-nano的各种使用方法可以移步到官网教程文档中学习
[rtthread—nano官方文档](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nt/site/#/rt-thread-version/rt-thread-nano/an0038-nano-introduction)

网友A:
只需要移植心跳就可以吗

网友B:
谢谢分享!准备有机会试试。

楼主(2024-07-25):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移植心跳就可以吗

理论上是的,不过还是很建议加上finsh组件,这个组件可以帮我们看到所有线程的栈区,因为nano版本是默认不开启动态创建线程的

网友C(2025-05-26):
为什么我找不到 board.h文件?

网友C:
如果之前裸机写好了中断函数,加了RTOS之后,中断怎么跑?

网友D:
nano是个什么版本?

网友B:
移植RTT,需要什么过程?对资源有没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