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麦克风放大电路倍数选择方式

楼主:
使用运算放大器(运放)来放大驻极体麦克风信号是常见的设计。以下是推荐的电路配置和放大倍数选择,以及几个适合3.3V供电的运放。

放大倍数选择
驻极体麦克风的输出信号通常在几毫伏到几十毫伏之间。为了使信号达到合适的电平,放大倍数需要根据应用场景来选择。一般来说,音频信号的放大倍数在10倍到100倍之间较为常见。

低噪声环境:可以选择较高的放大倍数,例如50倍到100倍。
高噪声环境:可以选择较低的放大倍数,例如10倍到50倍。
具体的放大倍数需要根据后续电路的输入需求和实际应用中的信噪比来决定。

电路配置
假设使用非反相放大器配置,放大倍数 Av  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Rf是反馈电阻,Ri是输入电阻。

假设我们选择放大倍数为50:

可以选择:

这样可以实现50倍的放大倍数。

楼主(2024-06-24):
推荐的运放
对于3.3V供电的应用,需要选择低电压、高性能的运放。以下是一些推荐的运放:

Texas Instruments TLV2372

供电电压范围:2.7V到16V
低噪声:4.5 nV/√Hz
低功耗:1.4 mA/放大器
Analog Devices AD8616

供电电压范围:2.7V到5.5V
低噪声:8 nV/√Hz
超低失调电压:125 µV
Microchip MCP6022

供电电压范围:2.7V到5.5V
低噪声:8.7 nV/√Hz
低功耗:1.1 mA/放大器
Texas Instruments OPA2333

供电电压范围:1.8V到5.5V
超低噪声:1.8 µV/√Hz
极低失调电压:10 µV

楼主:
TDA3018 和 LMV321 是两个适用于音频信号放大的运放,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适合你的应用。以下是它们的特点和适用性分析:

TDA3018
TDA3018 是一种专为音频应用设计的低功耗运放,具有良好的性能指标。它的主要特点包括:

供电电压范围:2.7V到5.5V,适合3.3V供电。
低噪声:适用于音频应用。
低功耗:适用于电池供电的便携设备。
LMV321
LMV321 是一种通用型单运算放大器,广泛用于低功耗、低电压的应用。其主要特点包括:

供电电压范围:2.7V到5.5V,适合3.3V供电。
低功耗:典型值为130 µA。
低噪声:适用于音频应用。
适用性分析
供电电压
两者都支持2.7V到5.5V的供电电压范围,因此在3.3V供电环境下都能正常工作。

噪声性能
TDA3018 和 LMV321 都具有较低的噪声特性,适用于音频信号放大。但具体的噪声性能还需查看各自的规格书(datasheet)以确认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带宽和增益带宽积
TDA3018:需要检查其增益带宽积(GBW)是否满足你的应用需求。
LMV321:增益带宽积(GBW)约为1 MHz,适用于大多数音频应用。
性能和成本
TDA3018 可能在音频应用中表现得更好,因为它专门为音频信号设计。
LMV321 是一种通用型运放,适用于广泛的低功耗应用,成本较低。

网友A:
TDA3018 可能在音频应用中表现得更好,因为它专门为音频信号设计

网友B:
低噪声环境下:可以选择较高的放大倍数,例如50倍到100倍,以增强信号的幅度并保持良好的信噪比。

网友C:
放大麦克风信号的同时,怎么降低噪声信号?需要在放大的时候加滤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