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fatfs(sd卡4线sdio挂载问题)

楼主(2024-06-24):
我用的官方的例程,sd卡初始化不管单线还是4线sdio都是正常的,但是4线sdio挂载会返回1(FR_DISK_ERR),sd卡读取函数只读了0扇区的;而单线挂载正常,读了0扇区和63扇区的。我用stm32开发板测过单线4线都是正常的,at32官方例程用的4线的,请问4线sdio挂载时为什么只调用了1次读函数然后挂载失败了?对fatfs不是太了解求指教!!!

网友A:
例程是有测试过的,应该没问题,建议检查一下你IO的配置,电路上IO外部是否有上拉等。

楼主:
我查到是sdio单线读取时返回0(SD_OK),而4线返回的2(SD_DATA_FAIL),但是读出来的数据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SDIO时钟频率的问题?

网友A:
那你试着降低clk的时钟输出再看看,如果跑高频,对电路走线这些会有要求

网友B:
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驱动或库的配置

网友D:
检查FatFS的读取函数是否正确地处理了扇区号和读取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