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晶振为什么不能放置在PCB边缘?

楼主(2024-06-24):
晶振不能放置在PCB边缘主要是出于电路性能、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等方面的考虑。
1. 机械稳定性
晶振是一种精密的元件,其工作原理基于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当晶体受到机械应力时,会影响其振荡频率的稳定性。PCB边缘往往是应力集中的区域,特别是在安装、运输或使用过程中,PCB可能会发生弯曲或振动。如果晶振放置在边缘,这些机械应力更容易传递到晶振上,导致以下问题:
a) 频率漂移:机械应力可能导致晶振的频率发生微小变化,影响整个系统的时序精度。
b) 长期稳定性下降:反复的机械应力可能导致晶振性能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恶化。
c) 物理损坏:极端情况下,PCB的弯曲可能导致晶振与PCB的焊接连接断裂。
将晶振放置在PCB中央区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机械应力的影响,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长期稳定性。
2. 电磁干扰(EMI)
PCB边缘通常更容易受到外部电磁干扰的影响。晶振作为一个高频信号源,其输出信号的质量对整个系统的性能至关重要。将晶振放置在边缘可能导致以下EMI相关问题:
a) 信号质量下降:外部EMI可能会耦合到晶振信号中,导致相位噪声增加或者引入不需要的频率分量。
b) 辐射增加:晶振信号可能会通过PCB边缘辐射出去,成为干扰源影响其他设备。
c) 抗干扰能力降低:边缘位置使得晶振更容易受到来自PCB其他部分或外部设备的干扰。
将晶振放置在PCB内部,并合理布局地平面和电源平面,可以显著改善EMI性能,提高信号完整性。
3. 热管理
晶振的频率稳定性与温度密切相关。PCB边缘通常温度变化较大,特别是在以下情况下:
a) 环境温度波动:PCB边缘更容易受到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b) 气流影响:边缘位置可能会受到系统内部气流的直接影响,导致温度波动。
c) 其他发热元件:如果PCB上有大功率器件,边缘位置可能会受到这些器件热量的不均匀影响。
将晶振放置在PCB中央区域可以获得更稳定的温度环境,减少温度变化对频率稳定性的影响。
4. 布线和阻抗匹配
晶振信号通常需要精确的阻抗匹配和控制。将晶振放置在PCB边缘可能带来以下挑战:
a) 布线困难:从边缘到其他器件的布线可能需要更长的走线,增加了信号完整性问题的风险。
b) 阻抗控制:长走线和拐角可能导致阻抗不连续,影响信号质量。
c) 串扰风险:边缘位置可能限制了布线的灵活性,增加了与其他信号线发生串扰的风险。
将晶振放置在靠近使用该时钟信号的器件附近,可以优化布线,减少信号传输路径,从而提高信号完整性。
5. 地平面和电源完整性
晶振需要干净的电源和良好的接地才能正常工作。PCB边缘的地平面和电源平面通常不如中央区域完整,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a) 地环路:边缘位置可能导致较大的地环路,增加辐射和易受干扰的风险。
b) 电源噪声:边缘位置的电源分配可能不如中央区域理想,增加了电源噪声的风险。
c) 去耦效果降低:边缘位置可能限制了去耦电容的放置,降低了去耦效果。
将晶振放置在PCB中央区域可以利用更完整的地平面和电源平面,提供更干净的电源和更好的接地条件。
6. 装配和测试考虑
从生产和测试的角度来看,将晶振放置在PCB边缘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a) 自动化装配:边缘位置可能增加自动化贴装设备的难度和出错风险。
b) 手工返修:如果需要手工维修或更换晶振,边缘位置可能增加操作难度。
c) 测试探针访问:在生产测试过程中,边缘位置可能不便于测试探针的访问。
将晶振放置在合适的内部位置可以优化生产和测试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7. PCB层叠设计
多层PCB的层叠结构在边缘区域可能不如中央区域理想。这可能导致以下问题:
a) 阻抗不连续:层间转换在边缘可能引入更多的阻抗不连续。
b) 信号完整性:边缘区域的参考平面可能不够完整,影响高速信号的传输。
c) 电源完整性:电源和地平面在边缘可能变窄或不连续,影响供电质量。
将晶振放置在PCB内部可以充分利用理想的层叠结构,确保信号和电源完整性。

综上所述,将晶振放置在PCB边缘会带来多方面的潜在问题,包括机械稳定性、电磁干扰、热管理、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性以及生产测试等方面的挑战。为了确保晶振的最佳性能和系统的可靠性,通常建议将晶振放置在PCB的内部区域,特别是靠近使用该时钟信号的关键器件。这样可以优化布局布线,提供更好的电磁屏蔽和热稳定性,同时简化生产和测试流程。在实际设计中,晶振的具体位置还需要考虑整体电路布局、关键信号路径、热源分布等因素。

网友A:
一般都是靠近单片机放。

网友B:
主要是不建议放旁边,但是不是不能放旁边

网友C:
可能做EMC这种干扰检测的时候,会有影响

网友D:
PCB的边缘通常会承受更大的机械应力,例如振动、冲击等,这可能会对晶振产生不利影响

网友E:
晶振受到机械应力的影响可能导致频率不稳定或者频率漂移,影响其正常工作

网友F:
将晶振放置在PCB边缘可能会增加其受到来自其他电路或外部环境的电磁干扰(EMI),或者增加其对其他电路产生电磁干扰(EMC)。这可能会影响晶振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G:
PCB边缘通常会受到不均匀的电磁场分布和信号传输的影响,这可能会对晶振的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网友H:
无所谓的,只要不做检测,其实放旁边无所谓的

网友I:
放旁边主要是担心晶振受影响导致MCU或者IC受到干扰

网友J:
我建议晶振不仅仅是放不了旁边,还有就是晶振需要做好屏蔽保护

网友K:
现在工艺可以了,基本上是随便放了

网友L(2025-08-30):
晶振易受外部电磁干扰和机械振动影响,放 PCB 边缘会因边缘效应加剧干扰耦合,还可能因物理磕碰导致稳定性下降或损坏

网友M:
晶振不能放置在 PCB 边缘,原因如下:一是 PCB 边缘易受机械应力,导致晶振频率漂移或物理损坏;二是边缘电磁干扰大,会降低晶振信号质量,还可能使其成为干扰源;三是边缘温度变化大,影响晶振频率稳定性;四是边缘布线困难,不利于阻抗匹配

网友N:
晶振不能放置在 PCB 边缘,主要是因为边缘易受电磁干扰,晶振产生的电磁场更易耦合到自由空间,自身也易受外部干扰,导致信号质量下降。同时,PCB 边缘机械应力大,易使晶振频率漂移甚至物理损坏。此外,边缘地平面和电源平面可能不完整,影响晶振正常工作

网友O(2025-11-19):
晶振不能放 PCB 边缘,核心是避免干扰与结构风险。PCB 边缘易受外部电磁辐射侵入,影响晶振频率稳定性,导致设备时序错乱。边缘机械强度弱,插拔或震动可能损坏晶振焊点,造成接触不良。同时边缘散热条件差,温度波动大,会进一步恶化晶振工作精度,还可能因边缘信号反射引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