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我突然有个想法,做个测量雷电距离的工具

楼主(2024-06-24):
通过光学传感器捕捉闪电脉冲信号,然后通过声音传感器捕捉雷声到达信号,这样根据声波传输速度计算距离。

网友A:
你这个想法很好加油实现

网友B:
捕捉闪电信号,是一个挺关键的技术。容易受到干扰吧。

网友C:
录个视频不就好了嘛。算一下时间差。

网友D:
bit类型变量存储在片内数据存储器(Internal RAM)的可位寻址字节上。每个bit变量占用一个位(bit),可以在一个字节(8位)中同时存储8个不同的bit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t类型变量存储在片内数据存储器(Internal RAM)的可位寻址字节上。每个bit变量占用一个位(bit),可以 ...

瞎胡扯的什么?

网友E:
这个不是很好搞吧,空气的湿度会影响声音的传播速度,还有这个有啥实际意义吗

网友F:
雷电距离的测量通常基于声音和光传播速度的差异。光速非常快,几乎瞬间到达观察者,而声音速度较慢,大约为343米/秒(在20°C的空气中)。因此,通过测量从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差,可以计算出雷电的距离

网友G:
设计一个简单的工具来测量时间差。这可以是一个计时器,或者更简单地,使用秒表或手机上的计时器应用

网友H:
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计时器,从简单的秒表到复杂的电子计时器。准备纸和笔,或者使用手机记录时间差。确保计时器准确无误。如果使用秒表,可能需要进行几次测试来确保其准确性

网友I:
当看到闪电时,立即启动计时器。当听到雷声时,停止计时器,并记录时间差。使用以下公式计算雷电的距离:[ \text{距离} = \text{时间差} \times 343 \text{米/秒} ]

网友J:
在测量雷电距离时,始终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在雷暴天气中暴露在户外。最好在室内进行测量,远离窗户和开放的门口

网友K:
这个光学传感器测量脉冲信号好像不行吧,会受环境干扰的

网友L:
一般得手动计量,当然了,会有一定误差的

网友M:
不如用视频的方式做记录了

网友F:
可以考虑用视频识别,识别是否是雷电,然后计算声音和图像的时间,就好了

网友N:
声音捕捉的话很难吧,白噪声太多了

网友O(2024-08-31):
当闪电和雷声信号分别到达时,记录它们的时间戳。例如,T_flash为闪电的时间戳,T_thunder为雷声的时间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