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更新PWM占空比

楼主(2024-06-25):
void UpdatePWM(void)
{
    static uint16_t step = 0;

    // 更新PWM占空比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1, sineTable[step]);

    // 更新步进
    step++;
    if (step >= SINE_TABLE_SIZE) {
        step = 0;
    }
}

// 主循环中定时调用UpdatePWM函数
while (1)
{
    UpdatePWM();
    HAL_Delay(1); // 根据需要调整延时,控制频率
}

网友A:
更新PWM占空比就是更改不同的值

网友B(2024-07-26):
在主循环中定时调用UpdatePWM函数,通过延时控制调用频率,从而生成所需的PWM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