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晶振的分类及PCB设计

楼主(2024-06-25):
晶振(Crystals Oscillator)一般用于提供准确的时钟信号,使电子设备能够按照预定的频率和时间运行。

无源晶振
无源晶振为晶体,一般是2引脚的无极性器件(部分无源晶振有无极性的固定引脚)。
无源晶振一般需借助于负载电容形成的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正弦波信号)。
有源晶振
有源晶振为振荡器,通常是4个引脚。有源晶振不需要CPU的内部振荡器,产生方波信号。有源晶振供电便能产生一个时钟信号。
有源晶振信号稳定,质量较好,而且连接方式比较简单,精度误差比无源晶振更小,价格比无源晶振更贵。
有源晶振为振荡器,通常是4个引脚。有源晶振不需要CPU的内部振荡器,产生方波信号。有源晶振供电便能产生一个时钟信号。

作为数字电路中的心脏,晶振影响着整个系统的稳定性,系统晶振的选择,决定了数字电路的成败。
晶振不能放置在PCB(Printed Circuit Board)边缘主要是为了避免干扰和不稳定性问题。以下是一些常见原因:
1. 机械应力:PCB边缘处由于机械固定的原因,受到较大的应力和振动,这可能会导致晶振的封装或引脚受损,增加晶振失效的风险。
2. 电磁干扰:PCB边缘处往往与外界环境更接近,容易受到其他电子设备、电源线、通信信号等的电磁干扰。这些干扰可能会干扰晶振的正常振荡,导致时钟信号不稳定或偏移。
3. 边缘耦合效应:PCB边缘处的走线距离相对较短,容易引起边缘耦合效应。这种效应下,相邻信号线之间可能会发生电磁相互影响,从而干扰晶振的正常工作。

为了避免以上问题,一般建议将晶振放置在离PCB边缘一定距离的位置,并采取以下措施:
1. 合理布局:在PCB设计中,合理规划晶振的位置,尽量远离PCB边缘,减少机械应力和外界干扰。
2. 接地和屏蔽:为晶振提供良好的接地,使用地域电平平面或者其他屏蔽技术来减少电磁干扰。
3. 数字/模拟隔离:如果可能,将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隔离开,以降低相互之间的干扰。

需要根据具体的设计需求和实际情况来确定晶振的放置位置,同时结合良好的PCB布局和电磁兼容性设计,以确保晶振的稳定运行和时钟信号的精准输出。

网友A:
晶振是一种用于产生稳定的时钟信号的元件,通常用于微控制器、微处理器和其他数字电路中

网友B:
需要根据具体的设计需求和实际情况来确定晶振的放置位置

网友C:
晶振可以分为串联谐振晶振和并联谐振晶振两种类型。串联谐振晶振适用于高频率的应用,而并联谐振晶振适用于低频率的应用

网友D:
其实晶振的频率稳定性通常由其温度稳定性和年龄稳定性来衡量。一般来说,温度稳定性越高,频率波动越小

网友E:
一般来说晶振的封装类型有多种,包括贴片式、插件式、表面贴装式等,根据PCB设计的需要选择合适的封装类型

网友F:
在进行PCB设计时,需要考虑布局,晶振应尽可能远离高功率、高频率和干扰源,以减少对晶振的干扰

网友G:
晶振尽量靠近微控制器(MCU)或其他需要时钟信号的芯片,以减少走线的长度,降低寄生电感和电容的影响。

网友G:
晶振和相关电路下方应该有完整的地平面,以提供良好的屏蔽和回流路径,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H:
尽量避免与其他噪声较大的电路共用地回路,可以考虑将晶振电路的地与其他地通过一个电阻或磁珠连接,以减少干扰。

网友H:
在电源引脚附近放置适当的旁路电容(通常是0.1μF和10μF并联),以滤除高频噪声,稳定电源电压。

网友H:
晶振到MCU的信号线应尽量宽且对称,以保持信号完整性和时序一致性。尽量避免使用细长的走线。

网友I:
晶振和负载电容的走线应尽量短,以形成最小的回路面积,减少电磁干扰(EMI)

网友I:
走线不要跨越分割的地平面,否则会导致回流路径复杂化,引入干扰。

网友J:
晶振的地线应尽可能短而直接,以减少地线回流路径的干扰

网友K:
其实晶振的电源线应尽可能短而直接,以减少电源线的干扰

网友L:
在PCB设计中,需要保证晶振的输入和输出端的阻抗匹配,以确保信号的稳定传输

网友M:
我觉得在PCB设计中,需要考虑环境因素对晶振的影响,如温度、湿度等因素

网友N:
晶振只要设计好包地,抗干扰一般就可以了